smt调查之三:你愿意花什么样的价格,样品外发贴片!

楼主(2015-01-28):
今天跟juki的代理商及原厂支持厂商进行了洽谈,在此调查一下样品能接受外发的接受度
单选投票, 共有 875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还要看元件多少吧。

网友B:
按焊盘数量计算比较合适

网友:
10×10的板,200元以下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元件多少吧。

因为无论多少量,一个开机准备工作是一样的,我说的开机准备工作指的是,上smt钢网,要等烤炉烤完之后在能上下一个料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无论多少量,一个开机准备工作是一样的,我说的开机准备工作指的是,上smt钢网,要等烤炉烤完之后在 ...

有些板子非常小,可以自动拼板之后贴吗?

网友:
调试简单的板子,一般5片样品;人工焊接费用差不多也就300左右,主要看QFN的数量。超复杂的板子例外,所以选择了300那一档

网友:
主要是看难度了,一般0402以上的物料,基本上都是自己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特别留意了一下smt。

看来上面的选项,可以减少成:

是自动线还是手工焊?
这段时间,我到过smt上市公司,及一帮朋友讨论,包括juki原厂厂商,及其它smt厂商,传统的smt成本太高,光换料就搞得你头晕,而且换料容易出错,动不动就1-2个小时!

网友:
前天刚发了一个单
一个两块双面板 每个板子50种零件左右
一块单面铝基板 20种料
做14套花了17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肯定是自动的。

我已经让我们的松山湖研发部经理,安排样品给他们焊接。据说他们有2台机器专门接 ...

一个点低于1分的,深圳就有。做这个也就是死的慢点,人工工资总归得开。一大半产能都是在做led灯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 juki 机器,很难将 0402 焊的工整。

juki 是日本比较出名的小型贴片机,我比较关注。

2003年曾经使用过JUKI760配16温区炉子, 贴0402很好(有时候需要人工纠正),也可以贴部分BGA,那台设备3年连续无故障运行(一年约300天*20小时),那时候的JUKI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嘉立创那种专门对外加工,以当时的性能(JUKI760)来说是不能满足的!

网友E:
小批量100-300块不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3年曾经使用过JUKI760配16温区炉子, 贴0402很好(有时候需要人工纠正),也可以贴部分BGA,那台设备3 ...

760 2个头,精密相机,03年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速度慢。现在加工连电费,人工费都吃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批量100-300块不接吗?

300片是优质单啊,找谁都做了

网友:
还要看原件的复杂度还有数量吧。。。以及原件全在一面和不在一面不一样呢。

网友:
所以我感觉我投不了票   还有就是贴片和插件的数量。

网友:
都用JLC的料100下,这样发完pcb,直接成品

网友F:
不是拍冷水哈:
如果小批量,数量少,物料外来,转线转料时间坑钱没商量;别的不说,以下前提没搞好,我个人不成熟观点认为不要搞:
1、小批量需要大于一定数量才有意义(不考虑AI、MI,只看SMT,10片板一单,平均转线比工作时间还长,怎么玩?);
2、PCB 最好嘉立创本厂生产,或者嘉立创通过历史合作或其他方式,能够确认来料 PCB DFM 没问题(否则良率怎么控制?SMT 一开工,全是墓碑,怎么搞?);
3、物料最好自己营销代理的,除非来料证明可靠数量大(一方面要保障良率,如坛子里面最近说的Ta电容;一方面减少转线成本,全本厂用过的料可以不重新装载飞达);
4、严格控制来料,如果ROHS等搞错了……

网友:
小批量生产机械飞达不合适,特别0402以下的料,机械飞达就不要考虑了.建议楼主买机器一定多听听懂机器操作的工程师.不要听经销商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特别留意了一下smt。发现我之前知道的500元低价已经发生变化。

看来上面的选项,可以减少成:

贴片厂一般小量都是手工贴。没有钢网的用烙铁点,有钢网的上回流焊,自己备料。上SMT机的至少得有几十张板,而且料很杂贴片很多了。不然,光编程都得个把小时。

网友:
有BGA的话当然不愿意手焊了。。。

网友:
我觉得样片焊接不是问题,问题是小批量焊接。能提供小批量焊接最好。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追求完美,和目前的大量SMT厂竞争是不正确的。对那些整版有特殊料都希望焊接好或者小批量的的客户,完全可以选择常规的SMT厂或者JLC也可以另外再提供!

我建议JLC仅贴电阻电容等常规料,物料由JLC提供,这个好处:
1. 操作容易,机器不用换料等非常耗时的工作。这个可以同一条线多台机器串联同时操作,中间除非缺料,整个流程都不需要人工再停机换料了!非常方便。
2.物料来源简单,本身就有,不用电工自己提供。顺便说一句,如果像普通贴片厂那样要电工自己提供料,整个运作流程就非常复杂了,要安排专人接收料,点料,装机,这些都是最耗费时间的,成本,交货时间肯定很难保证。
3.通常一块板子,95%的工作量都是这些常规的料,特殊的IC就几个,完全可以自己回来再手工焊上,费不了多少时间。

贴片电阻电容电感什么的值不了几个钱,按上面的操作,生产线的机器的运作效率会相当的高!钢网什么的又可以拼版!成本会极大的节省!   价格我估计能做到50-100元还有的赚!JLC报价也容易了,包括元器件,钢网,SMT焊接的费用,5X5的板子+50给贴好,10X10的100块钱绝对秒杀竞争对手并且自己还有的钱赚!!

    JLC能做到发PCB及元件坐标文件电工就能收到贴好95%元件的板子,我相信JLC将会开创一个新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肯定是自动的。

我已经让我们的松山湖研发部经理,安排样品给他们焊接。据说他们有2台机器专门接 ...

我们找贴片厂弄10片样板绝对是给手工焊的,就算一百几十片的小批量都是手工贴片过回流焊机,不上k的量一般都不过机的。

网友:
你们那这么便宜。前段时间焊了块20X30,密度不太大,10片,北京,收了6500大洋。

网友:
据我所知,SMT麻烦就在首次上机定位。
做SMT贴10来片样板,会不会很累?
刚调顺,又要换板子。
10来快板子,手工贴估计会比机器快。

网友:
期待一种新的技术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同意这位兄弟说的!

网友:
为什么不调查50~200的小批量?10块板很鸡肋啊,笼统的价格很不靠谱啊,给的选项估计就是不同复杂度的客户的心理价位吧,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投了300以下,因为插件偏多,而且一个产品是几块板构成,加起来有点工作量,分开算就只能投100以下了。平时做100套是2000出头,插件,贴片一起的价格。

网友H:
10套还上机啊?  有没有搞错!

样板就自己搞搞拉倒了

起步至少100pcs。价格。安点算

网友I:
其实手焊样板成本很高的,复杂的板,一个工人前前后后要一天时间以上,光工资都不止200元了。如果能外发我是很愿意的。但目前的问题是,打样的板子不知是好是坏,我们是先焊一片,如果没有重大问题才考虑后面测试要几片。如果必须做十片,感觉芯片浪费会很多。除非贵的料不装,回来自己装。

网友:
十片以内我觉得手工焊都可以接受,但超过十片,人工焊就比较累了,我认为做小批量会比较好。

网友:
其实样片一般不用焊这么多, 5片200块就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我的意见也和这位一样。曾经开发过甚高频对讲机,有好多的板子组成,因为涉及到射频,每个板子大部分都是由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组成,密密麻麻,看了眼都晕,打样回来需要做三,五个样机测试,要手工焊。幸好有工人帮焊,不然真要自己去焊,一定会焊到流眼泪,也别说焊了,光是准备元器件,都已经非常折磨。但是,如果只要焊ic,那倒是一件美差。所以袁生前期不如考虑只贴这种小的零件,常见的零件

网友:
建议把RC件贴好,其它的自己手工焊。

网友:
是看原件多少的。一般情况还是自己焊吧。我自己有机器,样品都是手工焊的了。等上好料,都焊好了。如果明确后期有量还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样品做了,量很难。盲目做程序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套还上机啊?  有没有搞错!

样板就自己搞搞拉倒了

他们是想做全自动化的啊,所有肯定要以10PS开搞,很多产品都是在10PS以内的,研发阶段,进入100PCS基本都是属于小批量试制了; 如果10PCS能搞好,后面就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拍冷水哈:
如果小批量,数量少,物料外来,转线转料时间坑钱没商量;别的不说,以下前提没搞好,我个 ...

JLC明确告诉你,我们不做ROHS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其实手焊样板成本很高的,复杂的板,一个工人前前后后要一天时间以上,光工资都不止200元了。如果能外发我 ...

如果是回流焊机一直开着的,小量的只是手工贴,不是手工焊的。就是用吸笔,放好原件,放到炉子里面,就出来了。当然要有钢网的。
像我现在,没活时炉子不能开,样品就只能烙铁焊,当然也不需要钢网了。

网友:
建议50片起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回流焊机一直开着的,小量的只是手工贴,不是手工焊的。就是用吸笔,放好原件,放到炉子里面,就出 ...

烤箱搞定,回流焊开开机也是心疼。

网友:
我们样板也都是手工贴的 确认没问题了 再上贴片机

网友:
200都可以搞,这么便宜了。

不过有个问题,一般样板都是在测试阶段,可能存在问题,所以如果一次焊10片会很浪费。
这种一般都是自己手工焊1-2片来验证的。

如果到了可以上机的阶段,估计就不只10片这么少了吧

网友:
最好300以下了。插件拿回来自己搞没有问题的。

网友:
10片太小了,最好能做1K以下的小批量,我们很多单都在1K内,价格贵点没关系。

网友:
10片没意义,买个100块钱烤箱当回流焊,pcb做钢网,0402的手工都能贴了,10片中低密度的也用不了多大会儿,几十上百的才是比较纠结的

网友:
1 - 不接多层板
2 - 不接BGA封装
3 - 不接0402小封装
4 - 尽量JLC shop已有物料。(需要嘉立创提供所有产品BOM清单,及其编码,PCB封装,这样才容易操作)
5 - 不要求强制 ROSH

100元也是可以做的。

网友:
上面很多朋友说100pcs以上的订单了,嘉立创短时间肯定做不了插件焊接(比smt还要繁琐,费人工).
1.smt嘉立创做,插件回来自己手工焊接?锡炉浸焊?自己组波峰焊线?
2.嘉立创加工smt,再把加工好smt的板子发到自己附近的焊接厂做插件焊接。做焊接的哪家没有smt,你拿这种板去人家接不接?价格怎么算?来回运费,包装成本都要让你头疼。
所以我认为,几十片以上的都难做了。嘉立创的老板是非常明智的。

网友:
这这个项目真上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样品生产阶段多贵点也是应该的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选200 而不是50

网友:
我觉得10片手工焊焊也没什么,如果是50或上百片,那外包加工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动线还是手工焊?
这段时间,我到过smt上市公司,及一帮朋友讨论,包括juki原厂厂商,及其它smt厂商 ...

整合资源,垂直操作,是可能跟传统不一样的.

需要一个懂信息系统,懂管理, 会玩机器,会电路板开发, 会做软件的人来整合.  嘉立创不缺这方面的人才.

网友:
这主要看板的繁杂程度,如果是简单可能20块都自己焊了,但是板子有几片qfp什么的,5块我都愿意外发。。

网友:
对于10个样片,我选择手工焊接,原因如下
1.对于一般情况的电路板(一百个元件),手工焊接成本大约100-200之间吧。对于我来说,10个片,我通常只焊2-5个,人工焊接成本在100内。
2.对于样片要表贴,还要开钢网,成本50元,而且钢网只对样片有用(钢网的有效面积也浪费),因为批量时,通常几片合在一起。
3.是否需要客户提供样板?  对于10个样品,提供样板的话,无法操作。做样品本来就是新品,客户不可能提供样板的,即使提供,还有运费成本和沟通成本,JLC自身的管理成本。
4.焊错了,怎么办。 比如电容搞混容量和耐压值

给JLC提一点建议:
对于表贴10个样片,增加一个选项,客户需要钢网和客户不需要钢网两种。
当客户不需要时,JLC就可以将不同客户的样片做到一个钢网上,降低总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支持, 其实我觉得最花时间的还是阻容焊接,手工找料都花好长时间!

网友:
支持100片起做。 几十片手工就搞定

网友:
200, 但需要有质量,有责任心的
若不是, 免费也不需要

网友:
在100-15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一般的PCB大都在1000个点以内的,现在外发一般是0.008一个点,JLC的优势就是可以一条龙服务,很多成本可以压缩.还可以带动PCB和样品器件的销售额.
呵呵 我们一般做样品测试时焊接几片就可以了.可以做100元焊接5片.
50元只焊接电阻电容和贴片三极管和20脚以下的IC

网友:
元件少时,自己贴。元件多时,接受300元/10片

网友:
10片一下外发应该比较难做,原件少手工焊接肯定成本低,原件都贴片机换料时间也不合算。

网友:
支持下,500以下还是可以接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50是不可能的。

很多成本摊算下来都是100了,所以50是不可能的。

网友:
JLC是打算进军smt了吗?很期待啊,前段时间做了十块板子,本来打算手工焊接的,现在发现根本焊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肯定是自动的。

我已经让我们的松山湖研发部经理,安排样品给他们焊接。据说他们有2台机器专门接 ...

总舵主能介绍下桥头的这家SMT厂家嘛,我有意向

网友:
我投的300档,但袁老板在楼主位没有详细说明各个价格档位对应能够承接的业务,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所有在板上设计的贴片元件均可加工完成,这样的话应该需要保证BGA封装90%成功率才能对外接单,300我觉得是最底线。

其实我还想投另一档,就是50元包标准电阻电容的一档,我相信这一档才是广大硬件工程师最最需要的,而且也会是JLC最容易管理的一个业务形态。等将来在电阻电容业务积累到了经验后再对外开放芯片贴片、客户来料贴片、接插件焊接等等更复杂的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总舵主能介绍下桥头的这家SMT厂家嘛,我有意向

你们家的K60,鹰眼哪去了

网友:
我投的300,可能是上海这边加工业没有广东那边发达,我想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情况,所以大家也不能光看东莞本地的价格。也不是想给JLC抬价,只是希望JLC积累的更快些可以做小批量焊接并且把商城的规模做大
焊接10块板子300还是值得的,省下手工焊接的时间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我觉得比较可行!
对我而言(可能没有代表性),贴电阻电容是最头疼的,数量多,真正的IC一个板子上没几个,很容易的

网友:
我也是投300的,有一定质量保证,又可以节约不少时间,觉得比较划算。

网友:
只做阻容焊接样品的话,一分钱都不想花。

另外,商城的元件规格太少了,例如0805 470K的电阻都需要订货。0805 2.2uf/50v X7R的电容也都没有。

网友:
我认为样板做SMT的意义不大,一般做样板也就焊一两块调试,手工焊还容易一点。10块以上100块以下的小批量板子才比较值得做

网友:
10片的样品,一般小厂(加工厂)的做法是手工放元件+回流焊。

网友:
一片都贴的飘过...

网友:
厂家提供物料更好,提交个PCB文档,发回10个样机

网友:
可以将一起要SMT的板子拼在一起(最大的加工尺寸)。然后再做SMT,这样就可以节省钢网,也可以共享大部分器件。

网友:
有这种可能吗?嘉立创把所有需要焊接的PCB拼板,然后先焊接后切割分开。那样的话效率高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特别留意了一下smt。发现我之前知道的500元低价已经发生变化。

看来上面的选项,可以减少成:

不是吧?这么便宜?什么公司能告诉我吗?
最近加工几块样板都花了我快两千大洋了。
第一次加工两块收了我650大洋.
剩下的请焊接工人上门服务,300一天,奶奶的.

网友:
好好支持一下。希望以后能找到便宜的加工

网友:
封装不复杂的话10片自己都焊了,但是复杂的话就要上SMT了

网友M:
小批量焊接想实现全自动不是很现实的,另外楼主小批量焊接如果选用JUKI的机器,我只能呵呵了,骑驴看场本,原楼主一路走好。

网友:
10片都不想手工焊,找样品太耗时间了,现在看着板子就没精神,眼花

网友:
我10pcs不愿意自己焊的原因就一个
做了钢网RC手工贴贴都好说,但是有QFN、BGA自己焊不了,0.5间距的器件容易连锡,lqfp240 fpga这种超大块又贵的芯片风险大。
上述这种情况,除了一两块样板调试,其他全部发工厂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烤箱搞定,回流焊开开机也是心疼。

还好了,错过高峰期开机。7.5KW,红胶温度15分钟预热(只开上面),然后一块挨着一块的放进去,也算很快了。锡膏温度高一些,上下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批量焊接想实现全自动不是很现实的,另外楼主小批量焊接如果选用JUKI的机器,我只能呵呵了,骑驴看场本, ...

那请教上那款机器更适合,这点确实是关键

网友:
aidsheng 网友有自己的加工厂,好像刚刚才把2台juki2050换成雅马哈的机器

网友:
2050机器还在,又上了两台全新的雅马哈,一台高配,一台低配,全是电动飞达,低配的主要贴阻容件,高配的主要贴IC等器件,计划准备再上一台雅马哈的多功能机。2050由于是二手的机器,只能贴一些比较简单的板子,很复杂的板子就吃力了,干过最复杂的板子上面有15个BGA封装的芯片,也有一块板子上2000多个器件的,BGA有900个球的,QFP 封装0.4间距的,BGA封装0.5球间距的。公开场合不变讨论谁家机器好,谁家机器不好,我也主要接中小批量的单子,中小批量的单子主要看效率,效率就体现在换线的速度,效率低会生不如死。

网友:
,我和 xiaobendan都买了一台二手雅马哈的yv100-2,10%都用不完,打的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特别留意了一下smt。发现我之前知道的500元低价已经发生变化。

看来上面的选项,可以减少成:

关键一点,不是每人都有时间与精力去找,还有最重要是不是在本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动线还是手工焊?
这段时间,我到过smt上市公司,及一帮朋友讨论,包括juki原厂厂商,及其它smt厂商 ...

SMT编程可能要花上不少时间。有没可能设计一个供给客户自己编程导入贴片机数据的软件,这样减少SMT厂商再编程的麻烦。对客户来说也就是花点时间而已,而且自己还可以很好的校队自己设计的PCB板子上的SMD元件。

当然我对SMT不太懂,只是建议哈。

网友:
10个样片,我只会焊一个,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开始批量做,有问题的话,再修改做10片样片,回来再焊一个样片。
打样了很多板子,每种板子都是只焊一片,其余9片就吃灰了。

10个样片都焊上元器件?那可是多大的浪费

网友:
公司想取消生产线,赶紧过来围观一下。

现在我这边打样一般是5pcs,所有件在在Top层,通常焊2块板,花费半天,估计焊5pcs要1天(烙铁是按人头配的,黄花907,焊IC并不方便),折腾一天,那就按一天的成本来说,¥200(按基本工资算)。
所以接受的价格在¥200/5pcs。
如果JLC这里能一条龙服务的话,更好了,最起码元件的质量更容易保证。(采购和仓库都不懂电子,一次性保险当自恢复发料,±5%的电阻当精密电阻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焊盘数量计算比较合适

你头像是谁

网友:
前女友 别人的老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女友 别人的老婆啊

这磨人的小妖精,老衲批准你去收了

网友:
要看元件多少,10片不多

网友:
质优价廉,100个以上的元件300块以下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
价格不是太大问题,关键是物料配备,如果由加工厂提供大多数常用件的话,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否则数几十个电阻,几十个电容也不好操作。

网友:
希望能早日实现带元件的板子回来  其实一般只焊接阻容和三极管啥的就好了    因为他们最难焊接了   主要是特别多   比如104电容……

网友:
我曾经100个小板子的单子,没人接,接得要3000块起步价,我那板子造价也就几块钱。我都想自己买个垃圾贴片机搞了

网友:
7 x 4的板子  双面贴   一块30元加工费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我希望一个块板子,可以选择性的贴片。QFN BGA QFP 液晶排线之类的难焊接的,繁杂量多的电阻电容三极管来贴片。像SOP之类的量不多好焊接的可以我们自己焊。这样费用可以下降。

网友:
找兄弟公司贴片,10块板子贴了2天,收了大概5000-7000元,看到合同我和小活板都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您的观点我很赞同,手工焊接样板时最头痛的就是大批的阻容,即使1206多了眼睛也难受的,更别提0402了。
芯片类也可以加上,但仅限于常规的LM358,LM393或TL084之类。

网友:
10片,我们都自己焊 以前也认为很麻烦,但掌握技巧后,其实很方便 也很快的    另外样片,自己焊 一天不要,就搞完了,如果外发,快递 发出和发回,就要2天吧,加上焊接,也得等上一天吧(还得是快的)  时间上也等不起

网友:
我们这里找个公司贴片,100块板子贴了2天,收了大概4000-5000元

网友:
样板只焊阻容,小批量可以考虑常用IC;
很期待嘉力创启动这样的业务;
其实收费要看器件的种类、数量,是否是常用器件等;
我想楼主应该心中有数了。

网友:
样片一般我都只焊一两片,不会焊十片那么多,本来就在开发阶段,改版的可能性非常大,焊的多了浪费

网友(2015-02-27):
还是要看Pin数吧

网友:
看元件多少,以200PCS元件为例,300元以下我觉得合适

网友:
几个样片,手工焊也行.
有些产品一批就做个几十套,百来套. 外加工,配料都麻烦, 对手工焊也不放心.

网友:
自个焊接!

网友:
关键是一般小量的不是都手工焊了,上贴片机还不够麻烦的,

除非有手工难焊的封装在,不得不上贴片机。

网友:
价格的多少可以经过调查后先试水。先搞起来。是好事。电工们多一个选择了。最好器件也一同配上。

网友:
电阻电容可以使袁先生提供这样减少了配料的麻烦

网友:
真心不建议嘉立创现在来趟这浑水了。我之前的SMT供应商都改行了。

网友:
我一般叫 别人焊二片100*80 ,40块钱一片,元件费另计

网友:
由厂家提供常用料能大大节省时间。
如果常用阻容都在架子直接可以用,那样板焊接就容易多了。

其它不在架子上面的非常用料,或是用户自己提供的料,可以收得贵一些,甚至选择不贴。

网友:
JLC做PCB,从立创商城买进元器件,直接做贴片焊接,省去了中间物流的时间,这就是优势;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会选择JLC。

网友:
对于客户 当然越便宜越好了

网友(2015-04-07):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分析的很到位,你描述的这个画面如果实现了,那么画板制版,将不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了,样板不再难,就算小批量也不用愁,价格稍微高点也愿意接受。
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这将省去了采购元件、备料、库存入库、清点元件、等一系列的工作,节省出来的人工,就是一笔不小的人工成本。
虽然前期只是省去了电阻电容等常见元件,但这已经省去了很大一部分内容了。强烈支持

网友:
没具体定量的东西

不好投票

网友:
这个还是很好,以后小批量就方便了。不用自己焊起这么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这个提议不错啊,支持这个想法,jlc看过来啊,像一个板子,jlc给我焊好贴片的电阻电容等常见的元器件,剩下的我自己焊接就非常容易了

网友:
关键还是看元件多少。

网友(2015-05-26):
样片焊接基本上都是自己可以搞定,如果比较复杂的,200可以接受,市场需求最大的还是小批量。
而且,自己做样板也很少会焊10片那么多,一般3~5片就够了

网友N: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在焊板子,由于是新板子,自己焊下,怕工人焊错,调试起来麻烦,老板看到了,就跟我说:“我给你发工资是来搞设计的,你一天工资要超过工人一个星期的工资,你拿去让工人焊吧”,其实10PCS到50PCS,熟练工人焊接要比机器贴效率,性价比都要高!说到这里我有个建议,嘉利创不如在内地投资个小批量加工厂,50块以内,全部工人焊接。不知道深圳的人工成本是多少,河南这般除了郑州,洛阳等几个大城市,80元/10H,工人都很容易找的!

网友:
也要看时间紧不紧吧~~

网友:
能包样品元器件采购吗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特别留意了一下smt。发现我之前知道的500元低价已经发生变化。

看来上面的选项,可以减少成:

老大,我的贴片供应商改行了,快把你找到的工厂介绍给我。

网友:
元件少的一般会自己焊,看元件多少,很复杂的500元都可以接受

网友O(2015-08-02):
感觉  要接还是弄小批量的比较好。

几片样品,即使只贴RC件 也没什么意义。。

现在公司做样品 10片以内,连钢网都不开,直接点锡膏,然后手贴,过恒温台。0402都能搞定。cc2530也贴得很顺利。
10片 CC2530最小系统板,从开始点锡膏,找元件 到检修OK ,也就3个小时。算下来人工费也就是50块钱的样子。

如果做小批量,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客户提供原件,那么多于的元件怎么办。RC件还好,可以不用退回。IC类呢。这么多客户的元件,丢了怎么办。

提供的元件少了怎么办。让客户补回来重新上机?

BGA QFN类的元件 如何检测是否SMT ok

网友:
>我们这里找个公司贴片,100块板子贴了2天,收了大概4000-5000元

Price is reaso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觉  要接还是弄小批量的比较好。

几片样品,即使只贴RC件 也没什么意义。。

0402都能搞定。cc2530也贴得很顺利。牛
用的什么方式点锡膏?

网友:
装贴片元件的袋子 剪个孔。

反正只要你能把锡膏每次挤出的量控制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这位说的工厂NB

网友:
我选的200,我觉得,样片价格稍微高一点是可以接受的,质量是关键,毕竟是研发阶段。但是如果是小批量的,100到300pcs的,价格要低,因为大部分我们的产品初期也就是这个量,等量起来了可能选择性就比较大。模式的话,还是建议捆绑JLC的PCB以及部分元件,这样质量有管控,用户发现问题也能及时反馈。如果力创商城没有的,可以协商自行购买。

网友(2015-09-08):
我觉得应该向PCB一样,通过技术革新来改变市场布局,也就是说,上面那些专业人士都是在描述现有贴片市场的情形,动不动就是上几条线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事情突破应该从源头上来解决;
这个应该参考的不是现有的贴片机市场,而是汽车的流水线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将贴片机排起来,形成流水线,流水线2边全是飞达,这样可以在第一台贴片机上专贴电阻,第二台专贴电容,第三台贴常用IC,第四台.....贴特殊ic;......由EPR程序指导工人提前将特殊非常用器件换上,保证流水线不停工
要求pcb全部提供PKP文件,不由人工校准位置,元器件全部使用JLC的编号,常用器件必须从JLC采购,需要换的非常用器件加人工费;这样如果软件做的好,理论上一块板子都是可以贴的;
个人认为,10块小批量的几率不大,大多数是先搞2块,成功后,小批量可能就是50块左右,现在这个量确实很尴尬

只要机器生产线足够的长,理论上小批量smt的问题小case

网友:
其实在设计上,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遵循最小BOM品种的设计规范,也就是说,电阻,电容尽可能少的减少品种,以量产减少出错几率;smt 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减少规格,以减生产线的长度,构建JLC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肯定是自动的。

我已经让我们的松山湖研发部经理,安排样品给他们焊接。据说他们有2台机器专门接 ...

有这么便宜的加工地方吗   ?

我正想找便宜的加工处呢    直插件的板子

网友:
看情况了,如果价格合适,可以PCB以及SMT都给嘉立创

网友(2015-10-21):
样品一般自己焊个一两片就行了,主要是批量生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这位仁兄说出了我的想法,从打样这个角度来说,只焊通用料和一些常规的IC,鼓励客户用通用料,规范客户发的加工文件文件。客户拿到手的板子基本上贴完90%的阻容了,如果客户要求非常规的料也焊那就上手工。

网友:
能帮我吧常规的阻容贴了我就省一大笔时间了。

网友:
强烈建议快速推出这样的业务,质量有保证,降低人工成本。。。。。

网友:
看情况的吧,零件少的,自己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说得有道理,尤其是针对样板的

网友(2015-11-28):
电容电阻标准化,尽量一个系列,比如都0603  不换料搞定大部分容阻,价格要做低,必须遵守嘉立创的规则,嘉立创的规则要最大化的利用生产效率

网友(2021-06-07):
小方案公司,真建议JLC,把阻容配全一点,常用二三极管等,其它芯片真没必要。
这样快速,不用换料,可多板拼在一 起,估到正反两面都贴,

网友:
这个不好说,器件很多的板子,与简单的板子区别太大了。

网友:
说实话几十个元件的10*10小板打样恐怕不会外发贴片,若真能做到单片5元的贴片费用还是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无论多少量,一个开机准备工作是一样的,我说的开机准备工作指的是,上smt钢网,要等烤炉烤完之后在 ...

双面贴能做就好了, 发板JP双面贴体验太差了

网友:
双面贴,月经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找准定位,就像JLC的PCB业务定位就是低端,快速,高端的HDI就不接一样。
SMT业务如果做小批量,或者 ...

这个说的比较对,效率超高。还差异化竞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在焊板子,由于是新板子,自己焊下,怕工人焊错,调试起来麻烦,老板看到了,就跟我说:“ ...

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人工良品率不好管理。调试的时候,找一个错的时间,可能比焊一块板子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