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与linux搭配

楼主(2015-01-28):
请问下,如题所示,是否可以实现呢?

网友:
Linux下面很多GUI啊,没必要用EMWIN了吧

网友:
linux+Qt呀,那么迷恋emwin做啥

网友:
当然可以实现,当内存较小放不下Qt的时候就用ucgui或者minigui

网友:
可以实现的,基于frambuffer做个lcd驱动就行了,比较简单。网上有人发布移植的,不是很完善。搜一下就能找到的。

网友:
除了简单和速度快外,意义不大。linux下qt比较适用,另外轻量级有fltk等。gtk也可用。

网友:
emwin 跟 QT比, 弱爆啦 ! 还用emwin 干啥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有源码吗你拿啥到linux下编译

网友A:
emwin 有移植过到linux基于frambuffer  开始以为应该比QT刷频快 结果超级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 有移植过到linux基于frambuffer  开始以为应该比QT刷频快 结果超级慢

是吗?是放在用户空间还是内核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是放在用户空间还是内核空间?

放在用户空间

楼主:
这个肯定会比较慢了。。

网友:
放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有什么区别又不是驱动本来是基于帧缓存的

网友:
我是用的565rgb 800*480 要是用RGB888估计绘制会快些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 linux+QT啊

网友(2015-04-24):
硬件配置高的话,就没必要了

网友:
理论上emwin+linux应该快于qt,无加速时qt也是基于framebuffer。有时间时我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