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IAR与J-Link V8联合调试奇葩BUG

楼主(2015-01-28):
奇葩问题:代码编译通过不报任何错误,点击Debug运行板卡没得任何反应,K60代码根本不跑! 之前怀疑是编译器限制?还是设置不对?具体细节见下面现象详细说明。
开发环境:IAR v7.20 + J-LINK v8
硬件平台:Freescale K60
1.现象
1).经过编译调试,查看汇编窗口发现各个函数没得代码,全是0的结果。所有代码汇编完都是这个玩意 movs R0,R0
见图1

2).连续运行会产生硬件错误
  见图2

3). 上一个版本调试都是好好的,就这个版本加了代码出现问题了,可能是代码量变大了的缘故,一直认为是代码出错了,但是又找不到问题。

2. 解决
1) 采用仿真调试,没得问题。
见图3、4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代码没得问题,要么是芯片问题,要么是jlink问题或者是他们之间的连接线问题。
2. 重新设置Jlink降低通信速率后问题完美解决,只是后Debug速率变慢有明显的等待。
  见图5

问题总结:
1.        JLINK仿真器问题,速率慢了,信息显示不出来。
2.        同时也折射出IAR环境的问题,IAR环境对在线仿真的数据传输时数据冗余监测或者出错处理不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进行处理。表现在:
1)点击Debug时,能够通过jlink正常连接,并且不报任何错误,瞎JB扯淡,点击仿真时会通过jlink传那么多数据到芯片里面,错了都不知道?错了都不处理?
2)我在线仿真的时候都能够全速运行,不会报任何错误,全速运行时,那麽多临时数据交换,本来错了都不报错!
3)通过点击Debug下载的程序,断开jlink连接,重新上电程序运行不正常,或者说根本不运行!若是不分析汇编代码,让人一直纠结是程序本身出问题了
4) 程序代码量少的时候(小于100K)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同样会出现watch查看临时变量出错,误导人。
5)跟jlink质量有关,可能jlink v9效果好点,没试。

贴出来引以为戒,希望各位不要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降低JTAG频率就可以了,那么我建议你把信号完整性做做。JTAG效率很低的说。一条指令需要经过RD->DR->WR->DR四个步骤,带数据的指令还需要额外的输入数据的过程,即再加一组WR->DR或者RD-DR过程,这样下来就很慢了(进入JTAG中断之后所有指令和数据都从JTAG输入输出),可以认为实际指令速率只有1/80 fTCK。当速度降到几百KHz,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至少得1MHz以上才有实用性。上面的步骤是针对MIPS处理器,ARM处理器理论上大同小异。我在将近2MHz TCK下烧录MIPS CFI Flash,每秒钟最大6KB左右,只能用来烧BL而已,烧个完整的FW至少得半天。

网友A:
IAR没那么脆弱!
你还是查下JLINK是否配置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没那么脆弱!
你还是查下JLINK是否配置错误吧!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jlink都是用的同一个,驱动也一直没有变。就是随着代码量增加才出现这种问题的,仔细分析后才发现IAR内部的寄存器包括变量根本没有同步更新,但是单步还是正常在走。看汇编发现没有代码。当然也可能是jlink太差了,但是冗余出错处理IAR与JLINK对接这块应该有噻,这么大的错误。我允许数据出错但是你不能出错不报并且还当成正确的数据处理噻

网友B:
。。。话说为毛今天我上论坛见的都是圈圈啊

楼主:
啥子圈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为毛今天我上论坛见的都是圈圈啊

你也看不到图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为毛今天我上论坛见的都是圈圈啊

+1.我这边也是这样,不知道莫大了解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这边也是这样,不知道莫大了解问题没有。

说不定是最近打击vpm,然后影响了一些服务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jlink都是用的同一个,驱动也一直没有变。就是随着代码量增加才出现这 ...

我们也调过代码量很大的程序,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看不到图片,是我的网络问题吗?

楼主:
没有,我这边也看不到的,还没恢复的

网友:
我记得以前貌似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进入仿真后可能运行正常。自己跑不起来。

网友:
没遇到过,再检查检查

楼主:
反正用多了,经常会遇到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盗版的问题

网友:
现在总算看到图了

网友:
确实,有时同一个程序,我用jlink下载第一遍不行,再下载一次就行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