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贴,下面空上雕刻机控制板是什么型号的啊,有资料吗?

楼主(2015-01-28):
前些天买的雕刻机,我把它的控制箱拆了,看看它的驱动板是什么样的哦
想知道一下这个驱动板的资料,论坛的大神有没有啊  谢谢了

雕刻机驱动板正面

雕刻机驱动板背面

雕刻机驱动板正面去掉了散热器后

雕刻机步进电机驱动器特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得把导热垫拿掉才能看到型号啊,可能还在靠近PCB的那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导热垫拿掉才能看到型号啊,可能还在靠近PCB的那一面

导热垫下面是一个铁质的散热壳哦 下面就没法看了 都焊接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垫下面是一个铁质的散热壳哦 下面就没法看了 都焊接好了

那就只能拆下来了,有烙铁也就十分钟的事,很快的

网友B:
没有看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单片机?

这个是并口驱动的 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
不知道那坨带变压器的是不是隔离DC-DC模块

网友(2017-02-23):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并口驱动的 不需要单片机

搞定了吗?我正在研究这个板子。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