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轴定高,在有外力情况下,如何计算重力方向的加速...

楼主(2015-01-28):
打算用ms5611和加速度计进行四轴定高,现在发现重力方向的加速度不知道怎么求,想到的方法是将加速度计三个轴取平方和开根号得到,但是如果有外力时就不准了,看了mwc的代码是讲加速度计的测到的机体向量旋转到重力场然后取Z轴的值来得到这个加速度,然后融合ms5611做定高,但是我用了他的方法依然得不到垂直方向的加速度,主要是没有理解到他的算法原理,求助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该怎么做?我用的是4元数做的姿态解算。

网友:
你的意思是?
1)若原本传感器数据如何得到的 姿态是基本准确的,记为世界坐标系下的 A姿态矩阵
2)那么,加速度计在4轴中的姿态是已知的(一般都正交垂直嘛,装的时候),那加速度计在4轴上的姿态记为E,
3)那么,要求加速度矢量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姿态,只需B=AEG,(其中G为直接测得的加速度矢量,B记为世界坐标系下的加速度矢量)
4)要取垂直方向的加速度,只需取B[z]

楼主:
嗯,mwc的方法基本思路的确是楼上解释的这样,当机体保持水平静止得出来的加速度为0没有问题,但是机体倾斜静止时,计算出来有加速度了,这就不对了,是否公式不对?

楼主:
我用的下面的这个方法来旋转矢量的:*delta这个是姿态角(单位是弧度),*v这个是加速度计测到的3轴的值(这个就直接是加计读取的16进制数据),最后用v->Z作为垂直方向的 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mwc的方法基本思路的确是楼上解释的这样,当机体保持水平静止得出来的加速度为0没有问题,但是机体倾斜 ...

公式是没有问题的,
你电机停机,手拿Body旋转姿态 测试下,看看,
PS:上诉公式依赖较高精度的姿态求解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下面的这个方法来旋转矢量的:*delta这个是姿态角(单位是弧度),*v这个是加速度计测到的3轴的值( ...

不明白 你想描述什么? 建议先用MATLAB 仿真验证下公式

网友:
mark,做个记号

网友A:
我目前用的是加计姿态矩阵旋转+气压计互补滤波,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是加计姿态矩阵旋转+气压计互补滤波,效果还行

现在是加计姿态矩阵旋转搞不定,楼上怎么做的?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做的,mwc里面融合高度估计算法粗糙了一点,使用多重互补。 楼主你的加速度计没有校准好,所以倾斜几度就出来10mg以上的加速度误差,足以毁坏你的速度估计了。

楼主:
我还没到估计速度这里,还在重力方向的加速度估计就有问题,我用的这个旋转方法:(*delta这个是姿态角(单位是弧度),*v这个是加速度计测到的3轴的值) ,v->Z = v_tmp.X * mat[0][2] + v_tmp.Y * mat[1][2] + v_tmp.Z * mat[2][2];这个作为计算的输出的重力方向的加速度
void rotateV(struct fp_vector *v, float *delta)
{
    struct fp_vector v_tmp = *v;

    // This does a  "proper" matrix rotation using gyro deltas without small-angle approximation
    float mat[3][3];
    float cosx, sinx, cosy, siny, cosz, sinz;
    float coszcosx, sinzcosx, coszsinx, sinzsinx;

    cosx = cosf(delta[ROLL]);
    sinx = sinf(delta[ROLL]);
    cosy = cosf(delta[PITCH]);
    siny = sinf(delta[PITCH]);
    cosz = cosf(delta[YAW]);
    sinz = sinf(delta[YAW]);

    coszcosx = cosz * cosx;
    sinzcosx = sinz * cosx;
    coszsinx = sinx * cosz;
    sinzsinx = sinx * sinz;

    mat[0][0] = cosz * cosy;
    mat[0][1] = -cosy * sinz;
    mat[0][2] = siny;
    mat[1][0] = sinzcosx + (coszsinx * siny);
    mat[1][1] = coszcosx - (sinzsinx * siny);
    mat[1][2] = -sinx * cosy;
    mat[2][0] = (sinzsinx) - (coszcosx * siny);
    mat[2][1] = (coszsinx) + (sinzcosx * siny);
    mat[2][2] = cosy * cosx;

    v->X = v_tmp.X * mat[0][0] + v_tmp.Y * mat[1][0] + v_tmp.Z * mat[2][0];
    v->Y = v_tmp.X * mat[0][1] + v_tmp.Y * mat[1][1] + v_tmp.Z * mat[2][1];
    v->Z = v_tmp.X * mat[0][2] + v_tmp.Y * mat[1][2] + v_tmp.Z * mat[2][2];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到估计速度这里,还在重力方向的加速度估计就有问题,我用的这个旋转方法:(*delta这个是姿态角(单 ...

你 roll-pitch-yaw(Z-Y-X欧拉角)描述姿态到旋转矩阵描述的变换公式弄错了

楼主:
没搞明白哪里错了?楼上指点下

网友:
其中 的 1 2 3 角度分别对应Z轴Y轴X轴的旋转角度(Yaw  Pitch Roll)

楼主:
还是不行,我尝试了XYZ、ZYX两种旋转矩阵,以及将ROLL-PITCH-YAW角度取反、旋转矩阵转置等组合都不行,结果是垂直静止时,重力方向加速度正常,倾斜静止时,重力方向加速度变小(应该和垂直静止是一样的才对)

楼主:
void RotateVector(float *pAccVal, float *Delta)
{
    // This does a  "proper" matrix rotation using gyro deltas without small-angle approximation
    float Matrix[3][3];
    float cosx, sinx, cosy, siny, cosz, sinz;

    cosx = cosf(-Delta[2]);        //yaw
    sinx = sinf(-Delta[2]);
    cosy = cosf(-Delta[1]);//pitch
    siny = sinf(-Delta[1]);
    cosz = cosf(-Delta[0]);//roll
    sinz = sinf(-Delta[0]);

        Matrix[0][0] = cosx*cosy;
    Matrix[0][1] = cosx*siny*sinz-cosz*sinx;
    Matrix[0][2] = sinx*sinz + cosx*cosz*siny;
    Matrix[1][0] = cosy*sinx;
    Matrix[1][1] = cosx*cosz+sinx*siny*sinz;
    Matrix[1][2] = cosz*sinx*siny-cosx*sinz;
    Matrix[2][0] = -siny;
    Matrix[2][1] = cosy*sinz;
    Matrix[2][2] = cosy*cosz;

    *(pAccVal+0) = *(pAccVal+0) * Matrix[0][0] + *(pAccVal+1) * Matrix[1][0] + *(pAccVal+2) * Matrix[2][0];
    *(pAccVal+1) = *(pAccVal+0) * Matrix[0][1] + *(pAccVal+1) * Matrix[1][1] + *(pAccVal+2) * Matrix[2][1];
    *(pAccVal+2) = *(pAccVal+0) * Matrix[0][2] + *(pAccVal+1) * Matrix[1][2] + *(pAccVal+2) * Matrix[2][2];
}

网友:
Yaw  Pitch Roll 就是单只指ZYX这种旋转方式,公式不会有问题的(MATLAB我自己仿双足的动力学模型,一大堆矩阵都没问题)
会不会是你坐标系定义弄混了?
还是建议 先MATLAB仿真下, 自己建个虚拟重力及飞行器姿态描述矩阵,再反求下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做的,mwc里面融合高度估计算法粗糙了一点,使用多重互补。 楼主你的加速度计没有校准好,所以倾 ...

你好,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是加计姿态矩阵旋转+气压计互补滤波,效果还行

楼主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
这里采用旋转矩阵的方法不知道是否适用。用向量点乘计算重力加速度世界坐标系Z方向投影的值来做Z方向可能更合适吧,在MWC的算法中有实现的。

网友(2015-07-21):
楼主,我按照你的思路理了一下.并在matlab上进行了大量各种角度 静止的仿真..出不来结果..分析后发现..这与yaw 轴有很大联系...保证输入yaw轴为0...就可以得到稳定效果...

网友:
首先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机体的加速度,因此你想得到高度的话,首先需要将加速度计测得的机体加速度转化成NED坐标系下的加速度值,然后在减去重力加速度,最后通过D轴的加速度积分得到位置,然后在与气压计的高度值做一个滤波处理,得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