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02使用PE产生的GPIO代码,keil编译出现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5-01-29):
我使用的是KE02Z64VLH4的官方开发板,使用PE产生的代码如图

keil编译出现错误,因为是函数参数缺少,但是这个参数在那里找呢?

楼主:
本人第一次发帖,如果有不妥当地方,我会尽快改正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楼主?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
嗯看不到图片 建议楼主在拾掇拾掇

楼主:
没有图片吗,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楼主?

终于是把图片传上来了,哎,第一次用这个系统,不是太熟练,给大家添麻烦了,抱歉

网友B:
楼主,参考lib给你的函数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lib给你的函数原型

晚上加班,才回到家,我看了软件提供的说明,没有太明白这些变量如何赋值,

LDD_TDeviceData* GPIO1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这个函数中的LDD_TUserData这个类型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上加班,才回到家,我看了软件提供的说明,没有太明白这些变量如何赋值,

装个sourceinsight,把源代码拉进去,F7数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sourceinsight,把源代码拉进去,F7数据结构

抱歉,找了好久的Source Insight软件,终于是搞定了,我也利用这个时间整理了以下思路
我要实现的目标是GPIO口的初始化和点亮小灯,于是我需要初始化功能和设置IO口电平的功能
第一步,初始化,这个好像是在PE_low_level_init(),里面已经给我做好了,我就直接跳过
第二步,设置IO口的电平,GPIO1_SetFieldValue(),这个函数一共有3个输入的参数,我就第一个不明白

第一个不明白,第二个是说我之前在PE里面命名的IO口的名称,最后的是设置高还是低电平
我本来以为随便写个数字,或者空着,但是都不行
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找了好久的Source Insight软件,终于是搞定了,我也利用这个时间整理了以下思路
我要实现的目标是G ...

楼主你好
直接参考PE的典型应用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直接参考PE的典型应用操作吧:

专业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直接参考PE的典型应用操作吧:

谢谢,我会好好参考在线的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直接参考PE的典型应用操作吧: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请帮我把帖子的标题增加“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