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没有CAN总线设备,用FPGA+ARM+74HC04做了一个,开源上图

楼主(2015-01-29):
用74HC04做CAN的PHY,我又画了一手好电路

顺便试一试linux。ARM端运行Linux ,FPGA上实现CAN的协议,然后FPGA上这个CAN的模块
做成了Avalon-MM设备通过 ARM2FPGA桥将Avalon总线和ARM链接起来,Avalon总线作为
ARM的地址的一部分。然后linux上用 dev/mem 和 mmap 函数映射Avalon地址部分实现通讯

做的比较粗糙但是整体结构有了。

下面FPGA 端的CAN Avalon-MM设备:

linux应用程序:

网友:
沙发一个。图片貌似挂掉了。

网友:
楼主你的好板子的图片挂掉了。。。

网友A:
CAN 协议要是一般 mcu 能模拟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强大,全才什么都会

网友B:
stm32上有硬件CAN 。有必要 又是FPGA,又是AR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上有硬件CAN 。有必要 又是FPGA,又是ARM的吗?

我没有STM32,手头没有任何有CAN总线的板子,但是急着用(两天内),所以有必要。

楼主:
电路图更新。

网友:
LZ真牛,我只能看

网友:
你电路图要不要画的这么牛B?

网友:
这电路图画的杆杠的。。。。

网友:
学习一下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画的很好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画的好呀。

网友:
真的土豪,基础不错

网友:
貌似很高级啊

网友:
CAN 收发器、CAN控制器楼主都自己搞定了  牛!

网友:
我只能说:真牛

网友(2015-03-10):
MARK下 74HC04做CAN的PHY

网友C:
话说  跑一下电子市场   一天就可以搞到一个CAN控制器了吧?能在电子市场买到的基本都是很通用的

网友:
74HC04做CAN的PHY, 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  跑一下电子市场   一天就可以搞到一个CAN控制器了吧?能在电子市场买到的基本都是很通用的 ...

“电子市场”离我6000+公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子市场”离我6000+公里。

lz 在国外。或者 在  沙漠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在国外。或者 在  沙漠地区!

或者国际空间站

网友E:
貌似没有实现仲裁和同步
只能算是能产生一个can的波形
楼主这是在做毕业设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 协议要是一般 mcu 能模拟就好了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只要够快
USB都能模拟,何况是can
现在的芯片模拟一个1k速率的can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没有实现仲裁和同步
只能算是能产生一个can的波形
楼主这是在做毕业设计么 ...

确实没有在FPGA里实现同步和仲裁,连接收部分都没有做。

网友:
强大,只有崇拜的份了.

网友:
用FPGA+ARM+74HC04?

网友:
这样都行,楼主太牛逼了。

网友(2016-04-25):
lz牛,真想和lz学学fpga

网友:
LZ把CAN的PHY理解的太深入了,大牛一个!

网友:
楼主真牛B,连CAN收发器都自己做了

网友:
牛叉楼主,不明角力

网友(2016-06-19):
楼主能解释一下这张图吗

网友:
如果只是发送  刚好在那个车鸡贴里看到似乎是51单片机模拟can高速时序做解码器。。。

网友:
大牛,感觉挺高大上的

网友:
牛逼,闲的蛋疼

网友(2016-12-07):
楼主来炫耀的

网友(2019-01-11):
厉害。为了两天工期,可以做个芯片出来了

网友:
感觉挺高大上的

网友:
请问楼主的FPGA啥型号  ,是ZYNQ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