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在某宝上买的无线输电原理图

楼主(2015-01-29):
在某宝上看到了这个资料,就买了下来,想自己动手做一下,电路简单,卖家说近距离效率能达到90%以上,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那个图的效率最高? 能达到90%以上吗?

色环电感竟然没有屏蔽的,是10uH的吧?效率怎样?

网友:
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啊!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的效率最高? 能达到90%以上吗?

这个是卖家提供的图,我还没试,正在做

网友:
B772要加散热的吧,以前弄了一下不小心烫手了尼玛

网友B:
我去,厉害,两个电感挨着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厉害,两个电感挨着就行啊

电感也是线圈啊,肯定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 不错  谢谢分享 有空了 做一个玩玩

网友:
这个好像挺牛的,两个电感靠在一起就行,估计辐射挺大

网友:
光计算一个4007的压降,效率就没有90%了

网友:
无线输电

网友:
电路简单,可以做个玩玩,估计效率达到90%困难

网友: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
nginx

咋咧?啥图都看不到了

网友:
90%? 吹牛吧  能有60%就不错了。

网友:
90%效率,多近距离?
感觉现在无线充电 还停留在概念阶段,实用性不大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图为什么看不了?

网友:
估计网站有问题了

网友:
图都看不到了  全是X

网友:
我这怎么图片不显示。shipad

网友:
我这图片不显示,难道是pad的问题

网友:
我也看不见图

网友:
图片显示不了,请再上传一下

网友:
IE11和chrome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
firefox也看不到图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最近很多帖子看不到图,为啥呢

网友:
无线充电,效率90%是不可能的,普通小功率开关电源,都做不到这个效率;常用的不隔离的DC-DC也只有少数能在某个极限的电压功率输出点上,达到90%以上的效率。
就冲这句,楼主买的电路估计是原理性的,距离实用性还很远。

网友:
木有看到楼主的图啊

网友:
chrome看不到图片

网友:
完全看不到图,都是叉叉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效率确实让人有点不可信。

网友:
这么近距离效率估计较高,距离弄个1分米左右才实用吧。

网友:
挺好玩了,有空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C:
周末也验证下,近距离的无线输电有何价值呢?

网友D:
效率能50%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怎么高的效率,那这家能开个公司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一变压器么,啥无线啊,

网友:
能做大多大功率啊

网友:
楼主接几个LED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你可以接个小的灯珠。然后测一下转换效率

网友:
无线输电这电路简单,不要期望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也验证下,近距离的无线输电有何价值呢?

电动牙刷防水隔离充电等,还有把线圈做在鼠标垫里,鼠标垫插usb上供电,手机背部也装上感应线圈,这样手机放在鼠标垫上就能充电,岂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能50%已经很了不起了,

变压器不是效率很高嘛,那这个两个线圈靠的很近不也能做成变压器的效果么?为什么效率能50%已经很了不起了呢,请前辈多指教

网友:
以前搞过这个,旋转LED上的,效率40%还不到。。

网友:
这是发射的?有接收的吗?

网友:
淘宝90%是骗人还差不多,DCDC效率最高才多少?这个能有90%?

网友:
收藏了先,不过效率90%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一半就不错了

网友:
特意去看了看 无线传电 已经能达到几米 或者 几十米了 而且效率还很高 中间加中继线圈

网友:
不知他这90%的效率是怎么测算的

网友:
买的?90%?楼主可能被忽悠了

网友E:
楼主这图还得花钱买?以前有人用这个电路做无电极POV,效率30% 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图还得花钱买?以前有人用这个电路做无电极POV,效率30% 不到

知道效率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50%就不错了,才2元钱,就是买来研究一下

网友:
以前在学校还不懂写程序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差不多一样的原理图图玩LED,灯一闪一闪的,还记得当时老师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参数一模一样的元器件。

网友:
市面上的无线充电器基本都是半桥或全桥驱动的,单片机控制

网友:
这种电路很普通的,淘宝上卖的旋转LED基本都是这个电路,效率90%不可能

网友:
make!数字补丁exe

网友:
小功率用用,大功率还是算了吧

网友:
90%,这个也能信?有个50%都了不得了。人家变压器90%都已是不错的了,天曹的估计大多变压器电源还没有90%

网友:
这种应该还是做实验演示原理用用

网友:
我看到是100微亨的电感

网友:
这东西辐射怎么测量,对人体有危害吗?

网友:
这个玩玩还可以,真要那么高的效率不是这么简单的吧

网友:
这东西辐射应该很利害的吧。

网友F:
图中的D2是红外管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买过这个 不过后来被烧掉了哦

网友:
效率90%很大程度是吹牛,不过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的D2是红外管吗,起什么作用?

电源指示灯啊

网友:
居然是三极管,不是mos管

网友:
chrome可以看到,我用的就是chrome。

网友:
接收端直接线圈+二极管咯?

网友:
这个太强了!mark

网友:
有时间搭个玩玩,呵呵

网友:
不错,来电大电流负载试试看啊,效率会降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