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6T,疑似偷工减料了

楼主(2015-01-29):
最近新作的一批板子,usb升级程序出现错误,只能怀疑板子有问题,先排除板子的问题。。。
进入iap程序调试,发现u盘连接和挂载都正常,但是打开文件时就错误了,返回错误0xa1,查询错误码说是要重新格式化u盘
这个u盘之前在原先板子上完全正常升级怎么到这里就不行了呢,u盘能挂载成功我就怀疑板子没有问题,打电话给沁恒技术支持,不肯承认ch376t有任何改动让我重新格式化U盘再尝试

你不肯承认没问题呀,我试试就知道了,这个我用xp默认格式化后再升级就成功了

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U盘还是原来的U盘,唯一变化的就是CH376T的芯片了,U盘格式化前后的变化就是文件系统簇从64K变成了4K,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CH376T已经不支持64k簇大小了,芯片修改到后来竟然丢掉了原来的功能,只能说功能被精简了,这个料已经和之前的料不同了,可惜这次采购价格却还是之前的价格,买亏了。。。

用户总是后知后觉,提醒下大家注意采购价格

楼主:
沁恒技术支持不诚实,大家说要不要再把我的测试结果再告诉下他家,你家有假货了。。。。恶心下他家

网友A:
用过 CH340T  的芯片 RTS  和 DTR  Pin 在 芯片上电  USB识别过程中 会 高低电平 来回变换  类似方波输出,这段时间 还不短 。电话技术支持 说 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 CH340T  的芯片 RTS  和 DTR  Pin 在 芯片上电  USB识别过程中 会 高低电平 来回变换  类似方波输出, ...

你还好直接说无解,虽然结果不怎么好也是个确切的结果

网友B:
不差钱的话 还是用FTDI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 还是用FTDI的芯片吧。

ch376t和stm32f103vct6一个价啊,也不便宜

网友C:
建议LZ换种用法,不用376自带的文件系统,只用扇区读写功能,配合fatfs用,这样最灵活,有问题也好查

网友:
如果LZ已经用上STM32了,干脆用105吧,带otg的

网友D:
我测试的结果 FTDI host 芯片 贵不说,过群脉冲比376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的结果 FTDI host 芯片 贵不说,过群脉冲比376差多了

看来还是376T好啊,准备近期也使用下376T看看,楼主可以交流交流吗?

网友E:
什么日期生产的,会不会是仿冒的。CH376用着感觉还挺稳定的,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过不能识别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LZ换种用法,不用376自带的文件系统,只用扇区读写功能,配合fatfs用,这样最灵活,有问题也好查 ...

这样的话会占用很多内存的,而且选这个当时也是考虑编程方便,其实我直接用105系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日期生产的,会不会是仿冒的。CH376用着感觉还挺稳定的,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过不能识别的U盘 ...

不是稳定的问题,是ch376t以前可以读64kB簇的fat32文件系统,现在就提示错误了,格式化成4KB簇就可以了
你说好端端的为何就将功能精简了,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偷工减料了,也许以前的ch376t内部有超过64KB的sram,现在偷偷改小了,这都是钱啊哈哈哈

而用户却一无所知,直到使用中发现问题了才明白过来,ch376t可没有像stm32那样公开的资料啊,背后搞些小动作谁晓得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仿冒的,我们用的都是CH376S,芯片上好像也看不出生产日期,用这个芯片就是图简单、稳定、兼容性好,图便宜就用MCU自带的USB搞了,以前用MCU自带的USB搞过,就是兼容性一直搞不定,有很多U盘操作不了,但用CH376都能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稳定的问题,是ch376t以前可以读64kB簇的fat32文件系统,现在就提示错误了,格式化成4KB簇就可以了

这种芯片不会有那么多SRAM的, 不管簇多大,文件系统都只需要缓存几个扇区,软件上多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所以376不太可能是因为节约资源裁剪掉什么功能。。这省不了多少资源,也许是别的bug

我以前也用过376,最早也是直接用自带的文件系统的,有时候也会有U盘认不出来,没有细究簇大小的影响。。
后来用RT-Thread后就只用扇区读写功能,而把底层交给FATFS了,这样一来376文件系统的bug就统统没有了

再后来就用105了。看起来复杂,但有例程,如果移植好了用起来和可以和在PC上操作文件一样方便。。如果不是赶时间的话,花点时间研究下这些还是很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不会有那么多SRAM的, 不管簇多大,文件系统都只需要缓存几个扇区,软件上多判断一下就可以了,所 ...

谢谢兄弟你的回复,其实我105的usb程序早就研究过了,而且自己参考官方例程改出了usb msc程序,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花了不少时间研究usb,sd,fatfs,确实有不少收获啊,我在21和amo上发过不少讨论stm32的usb host的帖子,不过很少有回复的,深入研究的不多啊

这个案子是前个人留下的,他加了个376,usb程序还是我加上去的呢。。。用376和用105的host,难度差别确实不是一点半点

你认为可能有bug的话,也是硬件bug了。。。我为何质疑其偷工减料就是因为之前的料功能正常这次就不正常,一般产品总是越来越稳定,问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差的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2017-10-14):
引用 楼主:
沁恒技术支持不诚实,大家说要不要再把我的测试结果再告诉下他家,你家有假货了。。。。恶心下他家 ...

沁恒的技术支持确实有点……  CH452碰到问题也是说“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是不能协助客户找出问题?二话不说   果断换方案

网友:
感觉像是 RAM 不够用了,或者芯片 core 降了一个档次,这钱省的 ...

网友:
好像确实 wch的有假货了  他家官网上才贴出一个 假货官司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