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设计求教

楼主(2015-01-29):
学校要设计一个可调稳压buck电路  输入28V  稳压在 24~28V内可调  但是输出电流要求在120A以上这个如何设计 啊求指导

网友A:
卧槽......120A,这得要多大的电感啊.....

网友B:
24~28V 120A......这个恐怕不是在学校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28V 120A......这个恐怕不是在学校能搞定的

那请问 我输入 28V 120A 想再24~28输出可调  但电流不便应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
用一个400A的IGBT,做好驱动保护。输出的电感确实会比较大点。

网友C:
你这个都2880W起了,烧钱玩意,你们学校一直这么变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都2880W起了,烧钱玩意,你们学校一直这么变态吗?

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做开关电源  应用目标是航模电池  原因是单个电池电量不够 希望两块电池切换供电  但是直接切换会有浪涌 传感器就失效了  所以想切换前先把满电电池电压降到没电的电压 然后再且过去  最后再把电压升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做开关电源  应用目标是航模电池  原因是单个电池电量不够 希望两块电池切换供电  但 ...

明白,功率太大,不是那么好做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做开关电源  应用目标是航模电池  原因是单个电池电量不够 希望两块电池切换供电  但 ...

不先检讨下解决的方法是不是合适吗?

网友:
28V输入 28V输出 除非用变压器改成推挽。普通BUCK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先检讨下解决的方法是不是合适吗?

我也没有这种经验 之前是做嵌入式的 是因为学习要求才有这个东西  请问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
学校里搞的方案都很奇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做开关电源  应用目标是航模电池  原因是单个电池电量不够 希望两块电池切换供电  但 ...

电池容量不够直接并联就是了,费什么劲切来切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不够直接并联就是了,费什么劲切来切去的。

大师说的对,废了半天劲切换,转换还要考虑效率,浪费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不够直接并联就是了,费什么劲切来切去的。

对的,两个电池串联,再加个BULK 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不够直接并联就是了,费什么劲切来切去的。

电池并联不是有要求吗而且不推荐  所以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说的对,废了半天劲切换,转换还要考虑效率,浪费能源

这个电池用在大六轴上所以希望能尽量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并联不是有要求吗而且不推荐  所以才这样

并联没要求,串联才有,哪个大容量动力电池不是几串几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用在大六轴上所以希望能尽量可靠

3kW的开关电源估计有几斤重,你的大六轴飞得起来再说可靠。
再说,你的传感器不是直接用28V的吧?切换电源怎么会影响到传感器?就算影响了也是从传感器供电入手,不应该从总电源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没要求,串联才有,哪个大容量动力电池不是几串几并的。

不是非采用2组电池并联不可的情况下,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并联使用的电池必须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且是同型号、同规格的电池,并联使用的电池必须是新旧状态一致的,同一批号同时出厂同时安装同时使用,有没有两块电池并联使用的成型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非采用2组电池并联不可的情况下,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并联使用的电池必须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且是同 ...

没这么多要求,只要节数相同,材质都是一样的,就能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这么多要求,只要节数相同,材质都是一样的,就能并。

主要电流太大不敢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非采用2组电池并联不可的情况下,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并联使用的电池必须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且是同 ...

不知道你从哪看来的,这描述不说是错的,至少也不适用于锂电池。
锂电池对并联没要求,只要充电截止电压相同,就算容量不同都没关系。
串联要求就高了,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电池都要筛选过才能串,还要加均衡电路单独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防止其中单节过充过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非采用2组电池并联不可的情况下,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并联使用的电池必须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且是同 ...

你去看看现在市面上的移动电源,哪个不是直接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从哪看来的,这描述不说是错的,至少也不适用于锂电池。
锂电池对并联没要求,只要充电截止电压 ...

好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看看现在市面上的移动电源,哪个不是直接并联的。

好的 谢谢回复
主要没接触过 所以来问问  谢谢

网友(2015-06-13):
引用 网友A:
卧槽......120A,这得要多大的电感啊.....

这个电感怎么确定?怎么计算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B:
24~28V 120A......这个恐怕不是在学校能搞定的

120A,你这哪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