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脚GND,8脚VCC的OTP单片机推荐?

楼主(2015-01-29):
以前一个产品,4脚GND,8脚VCC,其余6个脚用作I/O。
现在不想改线路板,库存问题。
想找一个单片机重新写程序替代,价格最好再5毛一下。
不知有没有合适替代的,推荐一下。

网友:
这种单片机很多吧,很通用的脚,STC的多的是,

网友:
请问量有几百K?

楼主:
没有几百K。现在只有几十K。

楼主:
工作电压最好达到2.0-5.5V

楼主:
原来芯片正面没丝印,反面丝印:第一行F1NH12.1.1F
                                           第二行M152 0704

网友:
ATtiny13A除了价格和不是OTP外满足要求

网友:
是台湾十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