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MX6的 DDR Stress Test 和 DDR3 测试相关问题

楼主(2015-01-29):
由于公司项目要上iMX6,来请教相关DDR Stess Test
1. 载入官方iMage,是不是打印串口引脚是指定的?
2. 另外打印出的内容具体有什么?
3. 能否给一个最新版本的软件及文档链接?

以下无关压力测试问题,顺便请教了
3. 请问DDR3信号质量测试,具体需要测试到什么程度?(时序,眼图?官网有没有推荐的集成测试软件和夹具?)
4. 由于DDR3的频率高,上升沿快,如果专门引出测试点,是否会造成致命影响?如果必须引出测试点,是否有专门的guide 文档,测试点引线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

网友A:
1. 载入官方iMage,是不是打印串口引脚是指定的?
--------
通过USB口下载iMAGE到板子上进行测试,默认为串口1

2. 另外打印出的内容具体有什么?
--------
DDR3能跑多大的频率

3. 能否给一个最新版本的软件及文档链接?
--------
一会我传上来

以下无关压力测试问题,顺便请教了
3. 请问DDR3信号质量测试,具体需要测试到什么程度?(时序,眼图?官网有没有推荐的集成测试软件和夹具?)
--------
有运行频率打印出来

4. 由于DDR3的频率高,上升沿快,如果专门引出测试点,是否会造成致命影响?如果必须引出测试点,是否有专门的guide 文档,测试点引线
--------
不需要引出测试点

网友A:
传上来的,有问题随时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上来的,有问题随时讨论

有没有好用的linux发行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载入官方iMage,是不是打印串口引脚是指定的?
--------
通过USB口下载iMAGE到板子上进行测试,默认为串 ...

感谢白条兄的回复

对于DDR3的测试,官方给的工具只是DDR STRESS TEST

我问的DDR3测试 现在有没有像测试网口那样,用专门的夹具,示波器跑专门测试软件,然后出一份非常全的测试报告?

这样就需要从clk 数据线 地址线 控制线 引出测试点,由于过孔模型 一般会有0.3pF的容性负载 ,DDR3如果跑到1066MHz,会不会产生信号质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条兄的回复

对于DDR3的测试,官方给的工具只是DDR STRESS TEST

抱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好用的linux发行版推荐

我也不知道,我主要做硬件的,帮你问了下同事,他这么回答的:
Debian,或者opensuse,如果没用过,就是ubunt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条兄的回复

对于DDR3的测试,官方给的工具只是DDR STRESS TEST

目前飞思卡尔给出的参考设计,DDR3为双面贴装,T型连接,在T型连接的中点有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主要做硬件的,帮你问了下同事,他这么回答的:
Debian,或者opensuse,如果没用过,就是ub ...

手头上有个天嵌的E9板,他们自带的Ubuntu用的不好,很多阉割了,最好有原生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好用的linux发行版推荐

fedora不错
ubuntu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个天嵌的E9板,他们自带的Ubuntu用的不好,很多阉割了,最好有原生态的。 ...

那就Arch Debian

网友:
ubuntu 也阉割?!

网友:
为什么附件下载不了了?

网友:
来学习的,好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