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复位不影响继电器动作的设计

楼主(2015-01-29):
我想设计的一个控制继电器的,在AVR芯片复位的时候也不会让继电器误动作。
如果用IO口直接驱动,复位后IO变输入,继电器会误动作。所以想到用锁存器来锁存IO的输出,74HC595,但是找资料发现595的上电输出是不确定的。这样继电器上电状态有可能开有可能关了。
解决方法:如果595加上电延时,还是要MCU来初始化,这样MCU复位还是会有对595的初始化,继电器又会跳变。
               所以只要确保锁存器初次上电的电平是低,MCU不对其进行什么复位操作,怎么实现呢?有上电输出状态确定的锁存器吗?

网友A:
eeprom记忆继电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记忆继电器状态。

嗯啊,好方法。这样还可以配合复位状态寄存器判断是什么引起的复位如果是上电复位可以判断是断电重启,可以控制让继电器上电后保持断开状态。不然下次上电会回到之前一次的继电器状态。
eeprom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是MCU复位还是上电复位
如果是掉电加电导致的复位,想要继电器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不动作很难
如果只是MCU复位,只需要用带锁存功能的芯片驱动继电器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
把IO口电路做成外部上拉,即使复位时IO变成输入,因为有外部上拉电阻,也能保有高电平,后面的驱动电路加个三极管做放大就能兼顾低功耗和驱动继电器。

网友:
其实只要了确定了单片机复位过程中IO的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你就可以用595来保持了呀。但是如果你是掉电复位的话,那继电器肯定也会掉电的。

网友:
带自锁的继电器?

网友:
哪个厂家的 595资料说 上电 时 管脚状态是不确定的?

请指出。

网友:
上拉电阻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是正解

网友:
难道595没有输出使能么?

网友:
用一个异或门,2个输入端同时上拉或者下拉。

这样在单片机上电或者复位的过程中异或门的输出都是低,只有单片机正常工作了以后,给与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不同的电平,才能输出高。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向eeprom存储数据是需要时间 如果突然更改状态 eeprom还没存好

网友:
就断电,就会出现错误状态

网友:
整体掉电还要保持的话就用磁保持继电器,如果单纯MCU复位的话加锁存不就好咯?

网友:
继电器缓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595可以用输出使能端来保证上电时继电器全在断开状态。

楼主:
其实只要595上电的输出电平状态是统一确定的就满足我之后的要求了,是不是595输入接上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
HC595有个使能脚,可以让它所有的输出上电时呈现高阻态

网友B:
我是用三个上拉的外部电阻去上拉595的数据脚,继电器用NPN三极管来做开关,还没出现过上电掉电复位继电器乱数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三个上拉的外部电阻去上拉595的数据脚,继电器用NPN三极管来做开关,还没出现过上电掉电复位继电器乱 ...

可能接的595不够多,我们8个串联就经常上电的时候继电器有乱动的。解决办法是595数据稳定后再给继电器驱动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接的595不够多,我们8个串联就经常上电的时候继电器有乱动的。解决办法是595数据稳定后再给继电器驱 ...

这么多继电器的,是作什么的?应该有64个了。

我目前用的是三级595串联,暂时还没出过情况,下次试下多级怎样

网友:
如果楼上诸位的方法都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我提供一个思路,IO口输出方波,通过电容耦合再RC滤波去驱动三极管,这样上电时因为没有方波输出,不管IO是高还是低,都不会使继电器动作。这样做的缺点,是三极管的通断总有一点延时,不过驱动继电器应该问题不大,继电器本身的延时就挺大的。

网友:
双线圈继电器,
例如:ST1-L2-DC24V-F,L1动作后吸合,L2动作后释放。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只需要加一点下拉就可以了,CPU复位的时候引脚虽然高低不定,但是貌似没有啥驱动力,,
我用三极管驱动,端口加入下拉电阻,复位后就没有乱动了。

网友(2015-07-01):
几年前的老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A4%8D%E4%BD%8D
如今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