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TML5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代码如下:
        <a class="button red"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 onclick="TestButtonClick()" size="100">TestButton</a>
            <a class="button green"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1" onclick="TestButton1Click()" size="100">TestButton1</a>
            <div>
                <a class="button red"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2" onclick="TestButton2Click()" size="100">TestButton2</a>
                <a class="button green"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3" onclick="TestButton3Click()" size="100">TestButton3</a>
            </div>
            <div>
                <label class="label" >Input</label>
                <div>
                    <div> </div>
                    <input class="control" placeholder="Placeholder Text" type="text" id="InputTest" oninput="OnInput(event)" size="100">
                </div>
            </div>

请教如下问题:
1、为什么按钮的SIZE没有作用?导致按钮大小不一致。
2、为什么Input label不靠左边显示?

网友:
用 CSS 吧,印象中,没有 Size 这个属性。 CSS 用 style="width:100px; height:50px;text-align:left",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a class="button red"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 onclick="TestButtonClick()" style="width:120px; height:40px;text-align:center">TestButton</a>
                    <a class="button green"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1" onclick="TestButton1Click()" style="width:120px; height:40px;text-align:center">TestButton1</a>
                    <div>
                        <a class="button red"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2" onclick="TestButton2Click()" style="width:120px; height:40px;text-align:center">TestButton2</a>
                        <a class="button green" data-uib="app_framework/button" data-ver="1" id="TestButton3" onclick="TestButton3Click()" style="width:120px; height:40px;text-align:center">TestButton3</a>
                    </div>

按楼上所说一改,按钮果然可以了。

楼主:
能否帮忙解释一下,INPUT LABEL为什么不靠左边显示的原因?

楼主:
           <div>
                <label class="label" style="text-align:left">Input</label>
                <input class="control" placeholder="Placeholder Text" type="text" id="InputTest" oninput="OnInput(event)" style="border-align:left;text-align:left">
            </div>

如上改了一下,label显示正确了。

楼主:
但后面的TEXTBOX?

楼主:
            <div>
                <label class="label" style="width:60px; height:40px;text-align:left">Input</label>
                <input class="control" placeholder="Placeholder Text" type="text" id="InputTest" oninput="OnInput(event)" style="width:280px; height:40px;text-align:center;">
            </div>

如上,改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