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 指点一下 中间这个黑色的小芯片 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5-01-29):
芯片的作用是检测设备是否发生移动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 检测设备是否发生移动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 检测设备是否发生移动

网友:
红外检测?

楼主:
好像不是吧!感觉不像

楼主:
我想问一下 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A:
感觉是光的发射和接收集成在一起的。。。?类似红外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光的发射和接收集成在一起的。。。?类似红外对管?

如果我把红外 贴着皮肤  他还能检测得到吗?

网友:
我x,好东西啊,以前用过反射式光耦tcrt5000,不过是插件的,这个还是贴片的,我更加喜欢贴片的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红外 贴着皮肤  他还能检测得到吗?

要检测反射光的,你可先在这个芯片不远处挡片深色物体并移动一下物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检测反射光的,你可先在这个芯片不远处挡片深色物体并移动一下物体试试。。。 ...

哥  好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