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画四层板的时候,内电层都外面,怎么办

楼主(2015-01-29):
如图所示,求教大神,用Altium画四层板的时候,内电层都外面,这个怎么办呢,如何能放到板子形状里面

网友A:
1. 選擇你的板框(Keepout或Mechanical1)所有線段
2. 設計(D)>>板型設計(S)>>根據選取物件定義板型(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選擇你的板框(Keepout或Mechanical1)所有線段
2. 設計(D)>>板型設計(S)>>根據選取物件定義板型(D) ...

谢谢,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内电层的边框太粗了,如何改小呢

网友:
没法改喔
这是负片画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内电层的边框太粗了,如何改小呢

可以改,双击边界的轨迹线,把宽度值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
双击一般会出现属性,就是楼上说的,不过没怎么用过内电层,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6-09-08):
楼主的问题不是问题,把板子画好,给板厂就行了

网友:
在板边加Keepout走线就可以直接铺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