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erber文件出来的板子,有的过孔盖油,有的没有[结帖]

楼主(2015-01-29):
如题,同一批次,过孔40mil/20mil,gerber文件要求过孔盖油,有的板子整板过孔盖油,有的板子整板过孔都没有盖油,怎么做到的?嘉立创 的工艺不简单啊!
2楼的理由不成立,因为不是一张板部分盖油/部分未盖油

以下嘉立创加入:

楼主最好搞清楚一个情况, 是没有盖油,还是过孔发黄现象,  如果是没有盖油的话,则这个焊盘就是有锡了!  最好上传图片,不懂工艺,最好不要瞎猜。要懂得学习!如果是发黄现象是过孔盖油工艺就决定了,如果能做到就不会存在过孔塞油这工艺了,

在下单系统中,就用红色的字进行备注:

阻焊覆盖:过孔盖油() 过孔开窗()
  注:(1)如是gerber文件,一律按文件加工,此选项无效!

   (2)过孔盖油检验标准是过孔在过锡炉的时候不沾锡,过孔盖油会出现孔口发黄现象,属于工艺正常现象!

实际情况:
有的板子孔口被绿油全部覆盖/万用表检测是开路,有的孔口发黄/没有焊锡/万用表检测是短路。

网友:
有的绿油漏到孔里了,过孔开小点

网友:
你Gerber文件上是咋样的啊

网友:
gerber文件要求?  如果给gerber 了就是按gerber文件来了,另外外加说明没用的。

网友:
如果提交的是gerber文件,过孔是不是盖油是由gerber决定的,不是板厂

网友:
如果文件没错,可以投诉吧,但是有发黄,是正常的。可以先用3D视图看下,你的pcb文件上是不是盖油。

网友:
提交GERBER文件肯定是完全按GERBER来做的,自己用CAM365看看你的阻焊层是否跟你做出来的板子一一对应。
一般PCB厂不会改你的GERBER,GERBER里很难看出你的哪个孔是过孔而且再一个个改肯定不现实。实际上部分盖油部分不盖是很多工程师特意将不盖油的作为测试点使用。PCB厂更不会往错里改。
一般要求过孔都盖油或者全不盖要提供.PCB,这样很好改输出GERBER。
如果按你说的部分板子全盖,部分全不盖,估计是2批次而不是一批次的板子

网友:
先确定你的PCB文件是不是加阻焊层了?

网友:
我认为楼主文件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并没有上面各位说的那么复杂。

JLC的板偶尔会这样:有些过孔盖油有些没盖,不过最近1,2年很少遇到了。

楼主:
看了上面的回复,我明白国产的很多东西质量差的缘故了:
1、客户要求做1批,“估计是2批次”,所以做成了2批次
2、gerber已经设置过孔盖油,可能“另外外加说明”、“Gerber文件上是咋样”,结果就成了如题的样子
不仔细看客户要求,出了问题,总找客观原因,质量不差才奇怪
一个批次的板子,可能原因是:
1、板厂故意做成了2个批次
2、涂了两种不同的绿油,有的漏了,有的没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上面的回复,我明白国产的很多东西质量差的缘故了:
1、客户要求做1批,“估计是2批次”,所以做成了2 ...

你了解过孔盖油工艺么,不懂就在这下结论:
阻焊覆盖:过孔盖油
过孔开窗注:(1)如是gerber文件,一律按文件加工,此选项无效!

            (2)过孔盖油检验标准是过孔在过锡炉的时候不沾锡,过孔盖油会出现孔口发黄现象,属于工艺正常现象!

网友:
gerber和实物照片都发上来瞧瞧。

网友:
楼主上传照片吧,是发黄还是盖油,如果是或者,估计是分成利是分成两个批次了,不过都应该是按文件来的啊

网友:
有些事情, 台底下解决比摆到台面上解决对双方来说都更简单,容易些.
低调点好

楼主:
最后一次回答:出了两种效果,要求的是过孔全部被绿油覆盖,有的板子确实孔口发黄

网友:
JLC的价格已经很便宜,如果过孔盖油对pcb的影响不大,
给JLC提建议就行,没必要这么计较。
想要完美的找更牛逼的PCB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