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例程里面怎么加 can发送配置程序?

楼主(2015-01-29):
  在一个官方usb例程里面加一个can的发送配置程序,程序在其他模板里就能正常的发送,但加到usb例程里面后,就不能正常的发送了, 是不是被例程里面的某些配置影响了呢,  求解答,谢谢。。。

楼主:
不要沉~~  小弟急需

网友A:
哪个板子?哪个型号?哪个例程啊?

楼主:
自己焊的板子,f407VG主控芯片, 模板为 STM32F407discovery  USB HOST官方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焊的板子,f407VG主控芯片, 模板为 STM32F407discovery  USB HOST官方例程

STM32F407discovery  ,FSL官方没有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discovery  ,FSL官方没有例程吗

我现在有的是官方的   usb—host例程,现在需要在例程里面加can发送程序, 发现不管怎么加,can发送都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的是官方的   usb—host例程,现在需要在例程里面加can发送程序, 发现不管怎么加,can发送都成 ...

sorry   都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板子?哪个型号?哪个例程啊?

自己焊的板子,f407VG主控芯片, 模板为 STM32F407discovery  USB HOST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discovery  ,FSL官方没有例程吗

sorry  都不成功

楼主:
我现在把例程里面有关usb的所有代码都注释了,然后把can的配置放在主函数while(1)里面,最多开了一个串口, 但还会发送不成功,  这很让我纠结,。。。 谁知道为什么呢。。。(个人感觉i波特率的问题,但系统时钟那块,自己也有些不明白),发送配置: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单元初始化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禁止时间触发通讯模式   MCR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禁止自动离线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禁止自动唤醒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禁止非自动重传模式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禁止接收FIFO锁定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禁止发送FIFO优先级   ENABLE   发送FIFO优先级 0-优先级取决于报文标示符 1-优先级取决于发送请求的顺序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BTR-SILM/LBKM   CAN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6;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接收配置: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禁止时间触发通讯模式   MCR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禁止自动离线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禁止自动唤醒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禁止非自动重传模式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禁止接收FIFO锁定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禁止发送FIFO优先级   ENABLE   发送FIFO优先级 0-优先级取决于报文标示符 1-优先级取决于发送请求的顺序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BTR-SILM/LBKM   CAN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6;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网友C:
貌似usb和can用的是同一个中断。。。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usb和can用的是同一个中断。。。不懂帮顶。。。

好像 103 的是吧,因为103can中断  名字为: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407就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discovery  ,FSL官方没有例程吗

楼主用的是ST的芯片,FSL的芯片是有USB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