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感,求指教

楼主(2015-01-29):
我只是知道此电感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不知道这电感的参数,仅从图片上仅有的标码,知识薄弱的我无法明了,故而请求指教,万分感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像是使用共模电感做变压器

网友B:
联通宽带看不到图,是不是部长在清理垃圾?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ngin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使用共模电感做变压器

你好,能说详细点么,不大明白,谢谢

网友C:
电信能看到图  不认识  屏蔽电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通宽带看不到图,是不是部长在清理垃圾?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nginx”

现在可以了,你再看看,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能看到图  不认识  屏蔽电感吗?

我知道他是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具体参数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就是想知道

网友D:
看那位置,明显是LM2576之类DC/DC的输出电感,电感量220uH还是22uH来着

网友:
楼上正解,电感量是22uH的功率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你再看看,谢谢指教

OK看到了,变压器的输出与输入隔离的吗?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是b3603电源模块嘛,貌似还在抄原理图。一年前我也买过这个电源模块,当时66元的,我也是抄了一份原理图,。。。那个东西是lm2596的输出电感,是个屏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那位置,明显是LM2576之类DC/DC的输出电感,电感量220uH还是22uH来着

膜拜大神中.......,这都看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请教大神,LM2596手册上的是如图的,我肿么不大明白,能在劳烦您解释下行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是b3603电源模块嘛,貌似还在抄原理图。一年前我也买过这个电源模块,当时66元的,我也是抄了一 ...

能把图发给我看看么,谢谢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看到了,变压器的输出与输入隔离的吗?

没有隔离,四个脚都是连在一起的,我纳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大神中.......,这都看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请教大神,LM2596手册上的是如图的,我肿么不大明白,能在 ...

那个电感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从11uH~110uH都可以用,电感体积大小和输出电流有关。

网友:
感觉是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这种电感的型号是什么?或者哪里可买到?

TB 关键词:11X11X10 22uH 220 优质电感 扁铜线电感 升压模块 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看不到图的

网友(2015-03-06):
像是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