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在执行IIC通信时序延时时,任务应该调度吗

楼主(2015-01-29):
做项目第一次用到ucos,也没有时间自习阅读远吗?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比如在执行读取II2数据时,时序时需要延时的,那么在延时的时候,会进行任务调度吗?如果我没有把时序延时放在临界区,任务多了以后会不会影响稳定呢

网友:
你用ucos提供的延时函数的话,任务就会主动让出处理器,然后进行任务调度。

网友A:
如果用系统的延时函数,那么同2楼所说。
如果是软件延时的话,也是可能会发生调度切换的,调度时间片到了,该调度还是要调度。
不过IIC一般对时间不太敏感,只要总线中断时间不大的话,被暂时中断掉,是OK的,这要看具体的芯片。

楼主:
嗯呐 明白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系统的延时函数,那么同2楼所说。
如果是软件延时的话,也是可能会发生调度切换的,调度时间片到了, ...

你好,再顺便问一下ucos中的串口中断太过频繁会不会影响系统的稳定呢

网友B:
能上操作系统的单片机都有硬件iic吧,用系统管理硬iic不更好,为啥要软件模拟时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再顺便问一下ucos中的串口中断太过频繁会不会影响系统的稳定呢

影响稳定要看你的设计,一般来说是不会,最多影响的是响应速度
另外中断处理时间过长的话才是影响的最大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操作系统的单片机都有硬件iic吧,用系统管理硬iic不更好,为啥要软件模拟时序啊 ...

老工程师说stm32的I2C外设不如模拟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稳定要看你的设计,一般来说是不会,最多影响的是响应速度
另外中断处理时间过长的话才是影响的最大 ...

使用ucos信号量,未使用Post函数释放信号量,任务却能请求到

使用ucosII做一个任务的同步,为了找出问题所在把其他任务全部屏蔽了,只剩下一个任务

void mpu6050_task(void *pdata)
{
  u8 err;
        pdata = pdata ;
        while(1)
        {

     OSSemPend(sem_mpu6050,0,&err);

           mpu6050_times++;
           disp_num(200,130,mpu6050_times);//液晶显示该数字
                 delay_ms(100);

  }
}

创建任务前已经初始化信号量 sem_mpu6050

sem_mpu6050 = OSSemCreate(0);

释放该信号量的函数位于串口3中断服务子程序中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OSIntEnte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有效
     {
                         OSSemPost(sem_mpu6050);
                       Temp0[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
         OSIntExit();

}

由于是第一次用到ucos,为了测试信号量到底有没有起作用,我将中断服务程序中的释放函数OSSemPost(sem_mpu6050)屏蔽,但是不知为什么任务仍能请求到信号继续向下执行,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ucos信号量,未使用Post函数释放信号量,任务却能请求到

我也没用过ucos,自己也只是纸上谈兵。
不过你这样的情况,首先要看看OSSemPend(sem_mpu6050,0,&err)的err返回值是否正确。
而后也可以单步调试,跟进去,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等你找到问题点了,再来教我们一下,一块学习学习。

网友C:
有的IIC外设对时钟间隔有要求,如果在一个超时参数内没收到ACK及其时钟,那芯片认为失败自己会复位,所以这个在OS中似乎有问题,万一OS插断你的ACK发生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ucos,自己也只是纸上谈兵。
不过你这样的情况,首先要看看OSSemPend(sem_mpu6050,0,&err)的er ...

找到原因了,创建信号量的函数一定要写在OSInit()和OSStart()函数之间,之前写在了INIT前面,所以信号量没有创建成功,指针没有指向信号量,所以每次都能请求到信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IIC外设对时钟间隔有要求,如果在一个超时参数内没收到ACK及其时钟,那芯片认为失败自己会复位,所以这 ...

那就把它放在临界区行吗

网友(2017-01-24):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系统的延时函数,那么同2楼所说。
如果是软件延时的话,也是可能会发生调度切换的,调度时间片到了, ...

挖坟

ucos ii 是抢占式的,软件延时不会发生调度切换,只有主动调用系统提供的延时函数 或者 那些 sem,mutex 主动挂起才会调度。
可以看一下 os_core.c 中 void  OSTimeTick (void) 这个系统 ticker,这里面只涉及到了任务的状态(挂起,就绪)转换,并没有切换任务。
真正的任务切换则由 void OS_Sched(void) 完成。

ucos iii 才支持时间片轮转,这时你说的情况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