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对板有什么高速接口?顺便求PMC封装

楼主(2015-01-29):
小弟学生一个,最近需要做一个高速ADC和DAC的板卡,最高速率估计得170MSPS,现在打算先设计个小板子验证一下高速DAC,
需要板间的高速接口,DAC 是用FPGA 控制的,因此想到了FMC和HSFC接口,但是这样的接口太贵了,还有就是DAC不是差分接口的。
小弟不才,见识太少,不知道用PMC连接器行不行??还有就是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PMC连接器的封装,最好是AD格式的。或者有尺寸参数发我一个也行,我自己画一下,。
再次先谢过!!

网友A:
170M其实用排针就能传了……

PMC连接器Altium Vault上面有例子,下一个然后把封装抠出来就行:
http://designcontent.live.altium ... igns/VITA%20-%20C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M其实用排针就能传了……

PMC连接器Altium Vault上面有例子,下一个然后把封装抠出来就行:

前辈确定么?>??170mM 的数字信号啊,直接用排针可以传输???前辈试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确定么?>??170mM 的数字信号啊,直接用排针可以传输???前辈试过么?? ...

UDMA166就是用2.54排针和软排线传的166M单端并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确定么?>??170mM 的数字信号啊,直接用排针可以传输???前辈试过么?? ...

不过你的FPGA是否提供170M的单端输出倒是要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的FPGA是否提供170M的单端输出倒是要确认一下……

他只要170MHz时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的FPGA是否提供170M的单端输出倒是要确认一下……

用的Cyclone C6 系列的FPGA,单端IO的翻转速度达到170MSPS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我就是怀疑直接在板间连接,这样行不行,毕竟是170M的速率。
像您说的UDMA166这类SATA,插件应该是定做的镀金的,性能应该才可以,不过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参考,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只要170MHz时钟就行了

恩,170MHz的时钟用FPGA的PLL问题不会很大。现在就是担心板与板的传输速率能不能达到那么快,或者是说用类似排针排母的方式连接,能不能达到那么快的速率

网友:
闲麻烦,用这个连接器,速度可以上G!

网友C:
PMC接插件是可以的,我们用它走过SATA 2的信号传输。不够,你这个需求,一般的接插件就可以,你可以上Semtec的网站查查看

楼主(2015-03-04):
引用 网友C:
PMC接插件是可以的,我们用它走过SATA 2的信号传输。不够,你这个需求,一般的接插件就可以,你可以上Semte ...

h好的,多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