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有没有比NRF24L01传输数据速率更快的模块?

楼主(2015-01-29):
问题:有没有比NRF24L01传输数据速率更快的模块?不考虑功耗,不考虑WIFI,有没有更高是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楼主:
有具体型号没?请求赐教!

网友:
NFC?光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没?请求赐教!

但我没说我知道啊……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期待,高手见解...等着听课。。

网友:
没有,无线电频谱管理限定2.4G通信带宽,不准你一个模块把几个免费频道都占了

如果嫌nRF2401慢,可以用好多个2401一起用

网友A:
24L01是N年前的芯片,给你介绍几个芯片,下面芯片都是2.4G 、可以到4Mbps 的,速度甩24L01几条街,

A7190 4m  -  Tx可以到17dBm
A7131  4m
A7130  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L01是N年前的芯片,给你介绍几个芯片,下面芯片都是2.4G 、可以到4Mbps 的,速度甩24L01几条街,

A7190  ...

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