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嘉立创不做?

楼主(2015-01-29):
最近我发了4个板子出去,3个是5*5,4层,基本都是2*2或2*3拼的(比较小),铣镂空(常规方法),嘉立创不做,就是要么分开单块做10块,或者50块拼起做?我就纳了闷了,这是什么节奏,后来解释ABC。。balabala....我是没想通,直接这3块发华强。。。。。。留下一个大的给嘉立创,今天两批板子都到了。。。。
我还是想问下,这类板子我做过很多了。。。。为啥这次就不行了?
PS:都是常规工艺。

网友A:
我也好奇,什么情况....  单个板子是多大,要不要v割,....

网友B:
3个是5*5,4层,基本都是2*2或2*3拼的(比较小),铣镂空(常规方法)?
很明显 估计是拼板太厉害了吧
现在不愿意做 除了工艺问题 就是拼板太厉害 不接单

网友:
上次我的板是4面有半孔,也不让拼板。
半孔板不拼板,贴片厂会加工困难。没办法,也只能让其他厂家做了。
其它厂家也只是多收了部分费用,还是4天就交货了。

网友:
JLC对于拼版要求确实比别家严,这个没办法,但是小板有不可能不拼起来做,不然贴片都没法加工反正JLC一般会要求加V割费或者铣边费这种比较奇怪名目的费用

网友:
厂家也要生存的,都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什么情况....  单个板子是多大,要不要v割,....

不知道做样板时,拼一堆小块板子上去,但是不要求切分或vcut,做出来就是一整张的(切割分板自行解决),是否还要加拼版费

有意打电子模块的试验样板,这个问题有点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什么情况....  单个板子是多大,要不要v割,....

只铣,不V割,这么小,一割就没了。   我2010年就开始用。。。总之,给我感觉是店做大了。也许是生存问题,逻辑上能讲通,不过生活上讲不通。 我觉得承诺了的还是要尽可能实现,不能说好做的就做,不好做的就找借口不做。这样只会把客户赶走。写清楚明白,这样的不做,我们自然也明了。。既然都是标准工艺。何必要说非要50张才给做。。。几乎可以认定是嫌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是5*5,4层,基本都是2*2或2*3拼的(比较小),铣镂空(常规方法)?
很明显 估计是拼板太厉害了吧  {:ti ...

不拼,焊都没法焊。。。。。那么小,全手工,要搞晕的节奏。(不是不同的拼,是同样的板多拼在一起)。

网友:
  早就说了,开发一台超小型电工人手一台专用  V割机  是很有市场滴。。。专门针对小面积拼板用。。。。

网友:
经常在他们家做东西,不过没做过这么小的哦。一直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做样板时,拼一堆小块板子上去,但是不要求切分或vcut,做出来就是一整张的(切割分板自行解决), ...

不v刻,也不铣开的加,肯定算一个,我做测试板的时候都是这样,选择0.8的厚度,一切就开

网友D:
楼主是和jlc怼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和jlc怼上了?

对个屁,我还在用嘉立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和jlc怼上了?

哈哈。。。我说的都是大家遇到的。。。难道是无理取闹?
你们听听也就可以了。他们爱改不改。。反正互相选择。

网友:
几个小板加起来不到10*10,重点是几个小板吧,JLC是一个板算一次开工费。

如果你认为太贵,可以自己买切割机来搞啊,我就是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