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M32F407VET6+W5500以太网小板

楼主(2015-01-29):
花了两天时间,画了一个STM32F407VET6+W5500以太网小板,纯手工布线。尺寸和身份证一般大。
闲话不说了,直接上图。
尚未打样板测试,如有问题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内含原理图和PCB,可以直接打样板。

希望大家多多评论,好资源要顶起呀。

网友:
板子走线布局很漂亮

网友:
板子和鸟嘌呤

网友A:
一直想做采用STM32的ARDUINO板子,并做好上位机界面。看到你的这个板子,再次想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网友:
感觉不错  布局也很好 就是觉得都用407了 就可以外接PHY  然后进行网络通信了 有点多此一举
不过如果重点不在于网络上 而是网络的应用上 用W5500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W5500上407太浪费了吧,407带MAC加个PHY就可以用了。
W5500配个低端STM32就够了

网友:
407+5500,感觉很怪

网友B:
虽然画的407,焊103, 205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画的407,焊103, 205也是可以的

这个貌似不可以,引脚不兼容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到?

网友:
楼主,图好像挂了,看不到

网友:
布局不错,附件挂了

网友:
有个疑问:407的TCP协议栈好用吗?还是W5500好用?

网友:
W5500集成硬件协议栈,TCPIP通讯的很多工作都不需要MCU参与了,还是很有价值的,价格也比PHY贵不了多少。楼主的板子画得不错

网友:
关键是楼主愿意贡献出来,这个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网友:
顶啊,必须的顶楼主的贡献!!

网友:
顶啊,楼主打印验证过了吗?刚刚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资源。。。。。。
看了下PCB,过孔和地之间的距离貌似太近了。。。。。焊接的时候会不会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
不知道lz要做什么应用啊

网友C:
STM32F10X系列是没法做到引脚兼容的,LQFP100的19,20,21,22几个电源和基准参考引脚居然是错位的,我正在画PCB,本来想做成兼容的,现在看来麻烦大了,ST这个地方做得有点坑。

网友:
板子看着比较美观。规则修改一下,把绿色的消除掉就更好看(个人不喜欢绿色的警告)。

网友:
纯手工布线,不错

网友:
好东西,也准备做类似测试方案。

网友:
good,如果w5500比phy芯片贵不了多少,还是这个方案好

网友:
做个记好,以后再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做采用STM32的ARDUINO板子,并做好上位机界面。看到你的这个板子,再次想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

那不就是maple吗?
http://static.leaflabs.com/pub/l ... s/latest/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是maple吗?
http://static.leaflabs.com/pub/leaflabs/maple-docs/latest/index.html

MAPLE好像停止更新了 。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浪费了407还是浪费了5k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F10X系列是没法做到引脚兼容的,LQFP100的19,20,21,22几个电源和基准参考引脚居然是错位的,我正在 ...

你可以在这几个脚各放一个电阻的封装,另一头接低,如果这引脚接地封装焊0欧的电阻,否则放个电容

网友:
我们也是用5500扩了一路网口, 双网口应用。

网友:
双网口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学习学习...

网友(2015-02-28):
晶振的走线太长了,走线下面要铺地,不能有其它走线。

网友(2015-07-14):
很帅,不过有警告。嘿嘿

网友(2015-09-04):
做得不错,顶一下。这个方案感觉比407+MAC+PHY更有性价比。

网友(2015-11-23):
不是有种方案 407+phy方案吗?

网友:
大半年来,LZ这款板子跑的怎么样呢,网速达到多少?

网友:
407配W5500是不是有点浪费呀,407本身不就是有TCP吗?

网友(2017-11-08):
谢谢楼主分享STM32的资料!!!

网友E:
407自带的MAC很好用为啥用W5500呢,速度成本都不如自带的划算,外加一片LAN8720 才多钱

网友(2018-01-13):
谢谢,下来用一下W5500原理图库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7自带的MAC很好用为啥用W5500呢,速度成本都不如自带的划算,外加一片LAN8720 才多钱 ...

是软件协议栈可靠还是硬件协议栈可靠? 软件协议栈更快?

网友:
407配5500,感觉不对...

网友(2018-04-16):
感谢分享!看应用了

网友(2018-06-28):
正好借你的代码测试下我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呃,居然是原理图。。。失落。。

网友:
之前用W5500容易死机,不间断的连续工作两天就死,最后只好每天给他初始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