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脑台机,使用一段时间后。主板的网卡MAC地址变...

楼主(2015-01-29):
板载网卡的MAC地址变成了00.代理商说是系统问题。不肯解决。如何自己刷?

网友:
别人费好大劲都改不了,你的还自动就改了?应该是识别错误了而已吧。

网友:
如果定时性改变,楼主应该高兴才对

网友:
系统里可以设置

网友:
手机的mac也经常自动改变,而我这边wifi防止别人蹭网是绑定mac的

网友:
感觉不像代理商说的系统问题,也许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Windows启动以后MAC改变就是软件问题,Windows的mac在注册表中,安装windows的时候从网卡复制的

网友:
想想那时候为了与公共上网机MAC和IP都一样还手动更改MAC地址呢。
楼主进网卡属性里自己改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
自己随便改改就行了

网友:
我的手机,刷4.2系统时是一个mac 刷4.4时是另一个mac,都是固定的,两个之间只有一位不同

网友:
进入设备管理,再找到网卡,右键属性,再找到“本地地址管理”,然后自己输入一个MAC地址就好了

网友:
网卡上有片  93c46   拆下来刷.......

网友:
应该是节省成本把去掉了eeprom做成随机

网友:
可以自己定义修改的。在网络设置里面可以修改mac地址

网友:
ipconfig -all命令的输出结果里面看MAC地址,网卡属性里可以自定义,如果是在路由器等网络设备里面看到MAC变成全0,估计是中了ARP病毒。

楼主:
在WIN8.1里用了IPCONFIG 看了。6个00;用U盘启动进入PE系统看了6个00。可惜没有大家说的那种可以改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网卡禁用了?以前单位网卡禁用就会全是0

网友:
有软件可以修改,以前在XP时用过,不知道要不要临时装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