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pci的资料,顺便问个问题

楼主(2015-01-29):
怎么用xilinx fpga ip 核 开发 pci 呢?

虽然现在更多用pcie,但还是先搞下pci

网友:
额   回错帖了
编辑原因:回错贴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宽泛。简单说,既然是使用IP核,那通过wizard生成一个实例,通过接口调用即可

网友A:
IP核没有pci9054芯片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核没有pci9054芯片用起来方便。

pci ip 核是要收费才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i ip 核是要收费才能用吗?

我是三年前做的。那时候有几个方案:
1、使用xlinux或者altera自带的pci IP核,有免费的那种,实现了PCI协议硬件接口的时序,但是还是有很多PCI协议相关的东西要看,之后还涉及复杂fpga程序的调试。我不是fpga高手,觉得太麻烦了,没再仔细研究,遂放弃。
2、收费的pci ip核,老板不掏钱,没有接触过。
3、网上开源pci核, http://opencores.org/  上面我看到过。之前我用过这个网站上的sd卡spi驱动,可以用,不过要自己慢慢调试,很烦
4、pci9054芯片,pci硬件相关的都交给这个芯片处理,相当于是将pci协议转成简单的时序,这个时序,两三百行fpga的状态机程序可以搞定,然后用DDK或者WinDriver生成一个pci 上位机驱动(windows或者linux)即可。推荐windriver,有个wizard工具可以自动生成pci驱动,然后稍微改下就能用了,很爽。用ddk开发的话会复杂一点,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所有相关源码发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
x宝上有pci9054开发板卖,以前实验室买过一块,好像还有点贵,不知道现在什么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三年前做的。那时候有几个方案:
1、使用xlinux或者altera自带的pci IP核,有免费的那种,实现了PCI ...

比如用v5 ip核

这个生成的例程不能用,是因为ip核不免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