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5-01-29):
最近重学PIC,自己用洞洞板焊了一个最小系统,用的的PIC16F873A,4M晶振,PIC KIT3 的ICSP下载,发现程序一会能运行一会不能运行,一个简单的流水灯都不能正常运行。。。。
于是怀疑是不是自己焊的有问题,于是购买了一个成品的PIC开发板,用ICSP下载,发现还是那样,程序用的是开发板自己带的,我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希望能给与解答~~~

网友:
硬件软件,一个都没有,不好分析啊

网友:
会不会是配置位没有设置好。检查一下看门狗等。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我做的一个产品,用ICD3烧写程序能正常工作运行,但是用PIC KIT3烧写的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运行,写进程序后上电没有任何反应。用ICD3习惯了,也就没有去细找原因。

网友:
配置位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PIC KIT3 的连接线呢?

网友:
很可能是程序问题噢

配置位,看门狗,时钟 。。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运行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至少要说一下吧,个人猜测是配置位的看门狗没有关掉,导致会芯片复位.....

网友:
程序没问题的话,下载完成后要断开kit3单独上电才行,或在ide里点下复位

网友:
是不是看门狗配置出了问题,启动了看门狗。

网友:
关注下配置字

网友(2015-03-12):
贴下程序,或者硬件电路一起看一下  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
估计是看门狗没关 ?看看配置位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