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FSL兄弟帮忙推荐适合的MCU

楼主(2015-01-29):
用在一个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工控场合,对PWM以及ADC的要求比较高些。
大概需要的资源如下:
1) 两个独立的ADC
2) ADC采样时间在1us左右,转换时间在5us左右。精度不低于10bit
3) ADC最好能通过DMA自行搬运
4) PWM频率为20KHz,占空比可调,左对齐即可。关键是在PWM高电平有效后,延迟1us左右,应能发出启动ADC触发信号
5) FLASH不小于16KB,RAM不小于4KB
6) PIN脚尽可能地少,8-20pin
7) 3.3V, 或者5V供电
8)  能跟FreeMaster联机调试

先行谢过!

网友A:
需求这么清楚,干嘛不自己去通过参数进行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这么清楚,干嘛不自己去通过参数进行筛选。。。

Crosstalk下了,用不起来
本想用KExx的,无奈只有一个ADC,且没有DMA
看看坛内的各位FSL*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MC56F82723

网友:
你这是要做电调吗???

网友:
l两路ADC啊,<20PIN,好难啊

网友:
可以在飞思卡尔的官网查一下

网友:
8-20pin 这个可能难一些

网友B:
FreeMaster不知是什么,但是jlink支持的m0+核的kv10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你看到报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选错品牌了

网友:
KE04?KL03.

网友:
低功率的M0?

楼主:
pdf打不开
去官网看了下,这款跟KE02/KEA系列一样,只有一个ADC

楼主:
这是高端的DSC,不是Kinetis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打不开
去官网看了下,这款跟KE02/KEA系列一样,只有一个ADC

ADC可以多路啊

楼主:
一路要专用于高速采样跟PWM信号同步的反馈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路要专用于高速采样跟PWM信号同步的反馈电流

可否考滤用两个MCU,反正现在的MCU都白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高端的DSC,不是Kinetis核的吧?

便宜的,你AD还是要求有点快的,M0+可能不行。或者飞思卡尔KV10系列也不错,具体看下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否考滤用两个MCU,反正现在的MCU都白菜了

我有个想法,为什么木有多核的MCU
搞个双核四核的cortex-M4玩玩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想法,为什么木有多核的MCU
搞个双核四核的cortex-M4玩玩多好

有多核的,不过不好玩

网友:
引脚的数量有点儿难为人啊

网友:
不好找啊,看看其他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路要专用于高速采样跟PWM信号同步的反馈电流

KV10系列是除了引脚数目外最接近你需求的了。

网友F:
引脚数为什么要那么少,要想省面积选个小封装的芯片就行吧,引脚数没有必要做这个限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脚数为什么要那么少,要想省面积选个小封装的芯片就行吧,引脚数没有必要做这个限制吧 ...

有必要限制,做产品你空这么多脚干吗? 干吗为这些空脚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KV10系列是除了引脚数目外最接近你需求的了。

两个16位ADC,配有两个捕捉和保持电路,12位模式下高达1.2 MS/s的采样率 - 同时测量电流和电压相位,减少输入值抖动,提高12位模式下的系统准确性

牛啊。谢谢Robin
10000 @ CNY7.94 each,比接近规格的K10要便宜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16位ADC,配有两个捕捉和保持电路,12位模式下高达1.2 MS/s的采样率 - 同时测量电流和电压相位,减少 ...

已确定用KV系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确定用KV系列 ?

排在前头的指标,KV10都能符合的
等上班了咨询下代理商,看看这颗片子的价格,供货情况,就能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在前头的指标,KV10都能符合的
等上班了咨询下代理商,看看这颗片子的价格,供货情况,就能决定了 ...

主要用在电机控制方面

网友:
FOC KV1搞得定吗?

楼主:
不是做FOC的,是驱动一个大的线圈负载,根据电流反馈,调整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Master不知是什么,但是jlink支持的m0+核的kv10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

谢谢,一直没注意KV10这个系列
至于FreeMaster神器,介绍在这里
FREEMASTER: FreeMASTER运行时调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限制,做产品你空这么多脚干吗? 干吗为这些空脚买单?

上次来公司的一位FSL资深FAE说,其实FSL不带CAN的芯片里头,也有CAN的电路的,可以写程序操作它们寄存器。
原厂只是出厂时,不测试CAN模块,即不保证这个模块一定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做FOC的,是驱动一个大的线圈负载,根据电流反馈,调整PWM

交流 还是直流?

正在考虑做交流的恒流源。 不过水平有限。还没什么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 还是直流?

正在考虑做交流的恒流源。 不过水平有限。还没什么框架。 ...

交直流通用
交流生成的恒流源,没做过,对电源见解不多的,不能给您有价值的建议。
你可以单独开一帖,到“电子综合”板块去,那里好几位高人,会给出实现建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直流通用
交流生成的恒流源,没做过,对电源见解不多的,不能给您有价值的建议。
你可以单独开一帖,到 ...

好的谢谢

现在还没有一点思路都不知道从何问起。

等多看点资料有了基础再去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来公司的一位FSL资深FAE说,其实FSL不带CAN的芯片里头,也有CAN的电路的,可以写程序操作它们寄存器 ...

这个乱吹的吧

楼主(2015-03-17):
引用 网友B:
FreeMaster不知是什么,但是jlink支持的m0+核的kv10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

D版的Jlink V8,在J-Flash(V4.9)里,连不上KV10
楼主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D版的Jlink V8,在J-Flash(V4.9)里,连不上KV10
楼主遇到过这情况?

Version 4.80

    DLL/J-Flash: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Renesas RZ devices.
    DLL/J-Flash: Added support for MicroSemi SmartFusion2 series devices. (M2S005, M2S025, M2S050, M2S080, M2S120)
    DLL/J-Flash: Added support for Freescale KV10 series devices.
    DLL/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Freescale MK21FN1M0xxx12, MK21FX512xxx12, MK22FN1M0xxx12, MK22FX512xxx12 series devices.
    DLL/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oshiba TMPM350FDTFG.
    DLL/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Renesas R5F5631F, R5F5631G, R5F5631J, R5F5631K, R5F5631M, R5F5631N, R5F5631P, R5F5631W, R5F5631Y
    DLL/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Renesas R5F563NF, R5F563NG, R5F563NJ, R5F563NK, R5F563NW, R5F563NY
    DLL/J-Flash: Added full J-Link / Flasher support (Flash download + unlimited number of breakpoints in flash) for Toshiba TMPM36BF10FG (Cortex-M3).
    DLL/J-Flash: Added full J-Link / Flasher support (Flash download + unlimited number of breakpoints in flash) for Toshiba ATSAM4CMS16C (Cortex-M4).
    DLL/J-Flash: Added full J-Link / Flasher support (Flash download + unlimited number of breakpoints in flash) for Silicon Labs SiM3C1xx, SiM3L1xx and SiM3U1xx devices.
    DLL/Firmware: Debugging support for Cortex-A/R via SWD interface added. Note: Support has been added for current J-Link models only (J-Link HW version 9 and later, J-Link ULTRA+/PRO HW version 4 and later)
    J-Flash: Added sample projects for Silicon Labs SiM3C1xx, SiM3L1xx and SiM3U1xx devices.
    J-Flash: Adde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merging data files (-merge).
    J-Flash: Added Cutera LH28F128BFHED-473 parallel NOR flash to the list of selectable NOR flash devices.
    J-Flash: Added sample projects for Renesas RZ devices.
    J-Flash: Added sample projects for MicroSemi SmartFusion2 series devices. (M2S005, M2S025, M2S050, M2S080, M2S120)
    J-Flash: Added sample projects for Freescale KV10 series devices.

看文档 上说4.8就已经支持这个片子了,我kv10样片还在盒子里睡觉,微信申请的,你已经开始做了吗?实验板可不可以开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sion 4.80

    DLL/J-Flash: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Renesas RZ devices.

J-FlASH还是连不上,但是IAR7里头可以仿真,改天把JFLASH连接失败提示信息发出来
KV10核心板子是安富利给的,FOC小板,不过竟然没有带串口/USB-串,让我梦寐以求的FreeMaster还得附加通讯小板来实现
后天Rita过来我们公司,征询过她的意见后,我再上传资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