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模块),价格不低

楼主(2015-01-30):
目前我们在用的模块,可以看出图中有两层电路板,上面一个模块是直接购买的。
这个模块带一个单片机,单片机有USB可以进行通讯,驱动芯片为VNH2SP30,最大电流12        A,无需散热片。

有专用软件进行调试,输入命令支持模拟量、RS232、pwm,PID调节

网友:
最大电流12A,无需散热片,直接报废即可。

楼主:
实际上最大12A并不是说一直12A,12A作为保护电流,我们目前长期跑的是7-8A

网友:
这个VNH2SP30芯片本身价格要多少呀?

网友:
驱动芯片还不错,pic不会玩……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模块价格28,有98个成交记录。应该是真的
有很多单芯片价格15.5元,单没有成交记录,应该价格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