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上位机采用485通讯

楼主(2015-01-30):
单片机采集信号,通过485传给上位机,但是当旁边的电机一启动或者,操作电气焊的时候,上位机就会自动收到些乱码,这种干扰怎么消除呢?

网友:
软件都有协议的吧?收到也无所谓。双绞线,屏蔽线,磁环都可以加上。

网友:
  软件设置好协议 纠错  这些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屏蔽双绞线,屏蔽层规范接地

网友A:
电机和485是共地共电源的吗,如果是这样就得对电源进行补偿和滤波处理了,如果不是就要对通讯线路处理比如共模传输等

网友:
用隔离型485

网友:
在保证波特率能满足数据传输吞吐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波特率到一个最低可维持正常通信的水平,并且加足够可靠的校验;
硬件方面上面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485是共地共电源的吗,如果是这样就得对电源进行补偿和滤波处理了,如果不是就要对通讯线路处理比如 ...

电机不是由单片机控制,是上电直接运行的,单片机与上位机用485通讯,通讯线用的屏蔽线,,不光是电机运转,连旁边的电气焊也影响通讯,电机已启动或者一有电气焊上位机就会收到乱码FF,FE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