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问题

楼主(2015-01-30):
我所有的设备都接在一个插排上,但是插排只接了火线和零线,没接地线,这样我 的设备是不是就没有接地?是不是很危险?怎么将设备接地呢?

网友:
什么设备?

网友:
好的用电设备都是2根线,外壳和内部绝缘做好就没问题。

网友:
对设备的安全问题呢,比如静电方面。
对人的安全问题呢,触电方面。
前提是有金属裸露在外面。
需要的话,单独接地线呗。很多设备有单独接地端子。

网友:
楼上连刷5屏,呵呵!

网友:
将设备的金属外壳(比如通过某个螺丝)接地不就行了。

网友:
严重不规范,而且可能容易引起EMC问题。
接地的主要考虑安全和EMC。

网友:
一般是需要将设备上的电源地和大地的地连接的,三孔插座中有一条就是接到大楼下面的地的

网友:
设备机壳和真正的大地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