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怎么这么难,有没有人介绍下玩的流程!

楼主(2015-01-30):
学校放假了,我留在学校弄了个四轴准备玩玩,这眼看就过年了,还是没头绪,总体感觉是因为自己没有个正确的流程,真愁人啊!有没有热心人介绍下做四轴的流程!先搞懂什么,下一步做什么,谢谢了!

网友A:
去看看开源的怎么弄,你在本坛搜四轴,立马有大把开源的,图纸+源码

网友B:
实在不行 ,先去买别人做好的四轴 ,拿来学习一下然后再自己做 !

网友:
买个成品玩玩先

网友C:
想做迷你四轴还是大四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开源的怎么弄,你在本坛搜四轴,立马有大把开源的,图纸+源码

我就是买了个开源的,可是,可是我到手后,根本就没法操纵,我慢慢给油门后,一离地就飞到一个高度,没法操纵,我找老板,老板就说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 ,先去买别人做好的四轴 ,拿来学习一下然后再自己做 !

我就买了个开源的,可是代码不行啊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迷你四轴还是大四轴呢!?

迷你四轴和大四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是MWC还是APM或者PIX,这种开源飞控需要调节PID参数,校准飞行姿态很多参数的,如果你自己还不会飞,肯定也校准不出来啊。举个例子,就算你调到正常的参数了,你自己不会操作摔了你还是觉得没有调好而增加或减小数值。推荐现在模拟器里练习,会飞了以后飞别人调好的真机,如果也不摔了,再去调试自己的机机

网友:
坛子里不是在搞活动STC四轴,买一套,版主带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是MWC还是APM或者PIX,这种开源飞控需要调节PID参数,校准飞行姿态很多参数的,如果你自己还不会 ...

哦哦,也可能是我自己操纵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也可能是我自己操纵不好!

如果是MWC的,一般情况下默认参数是可以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MWC的,一般情况下默认参数是可以起飞的

哎呀,其实我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其实我也不太懂!

有照片么?

网友E:
1买东西(机架1,电调4,电机4,电池,飞控MWC或者APM含调参装置如USB线或者蓝牙,遥控接收,配件若干如桨,充电器螺丝刀什么的)
2安装
3调整参数
4起飞

重复3、4步骤。

网友:
这架是我的

网友F:
排LZ的描述,感觉飞控还可以的,想当时我自制机架调试KK时,打腿,摔桨的事情经常发生,最开始不敢飞,在室内4个腿用绳子绑上,再后来练模拟,这样慢慢有了手感,才感上天,这样还是 次次断桨,回来修理。

现在只是前后左右了,但大幅度转圈,还不行,看不清机头方向,最后结果还是炸机。

用过海盗,太平稳了,感觉不如KK来的激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排LZ的描述,感觉飞控还可以的,想当时我自制机架调试KK时,打腿,摔桨的事情经常发生,最开始不敢飞,在室 ...

KK不带自稳,极难飞。MWC及APM都有自稳功能,才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排LZ的描述,感觉飞控还可以的,想当时我自制机架调试KK时,打腿,摔桨的事情经常发生,最开始不敢飞,在室 ...

KK是不带自稳得,刚开始我也是用KK练飞的,后来飞商品控感觉相当稳定,纯手动真的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KK是不带自稳得,刚开始我也是用KK练飞的,后来飞商品控感觉相当稳定,纯手动真的练技术 ...

感觉KK更加随心所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K不带自稳,极难飞。MWC及APM都有自稳功能,才好飞。

大胡子,当年我学习做四轴的时候,您可是指导相当多啊,从遥控器到飞控板,哈哈!

您现在玩什么飞行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买了个开源的,可是代码不行啊我感觉!

代码不行 ? 不能飞起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胡子,当年我学习做四轴的时候,您可是指导相当多啊,从遥控器到飞控板,哈哈!

您现在玩什么飞行器呢 ...

自制4轴(MWC)
T45 EPO
SU27 EPS
F4  EPO
C47 EPS
ME109 EPO
F3P EPO
TREX450 HELI
GUAI 500 HELI
Black HWAK HELI
GIBI EPP
Ultra Z Blade EPO

目前就这些飞机。搬家前杀了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买东西(机架1,电调4,电机4,电池,飞控MWC或者APM含调参装置如USB线或者蓝牙,遥控接收,配件若干如桨 ...

好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行 ? 不能飞起来嘛

能飞起来,但是他是斜着起飞的,能偏出去5、6米远,而且一离地就飞到一层半楼那么高,不能其他操作!

楼主: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成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成就!

看着高端,其实都是买的配件组装的 没什么技术,想玩DIY还是玩微型四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高端,其实都是买的配件组装的 没什么技术,想玩DIY还是玩微型四轴好 ...

还是挺佩服你们的!

网友G:
只玩过固定翼的飘过……真想听听大胡子给讲讲关于四轴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玩过固定翼的飘过……真想听听大胡子给讲讲关于四轴的知识!

对,真心希望有个人给讲讲!

网友H: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85%E9%85%B7%2BMWC 看看这个帖子,四轴比较花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6057&highlight=%E8%B6%85%E9%85%B7%2BMWC 看看这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KK不带自稳,极难飞。MWC及APM都有自稳功能,才好飞。

完全错误。KK相当 好飞。  KK1.0 时代 还是 用 enc-03 的 传感器的。大胡子   还记得不!

另外 kk不带 acc 只有 gyro 也非常好飞

网友I:
中奖一个哈勃森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奖一个哈勃森在吃灰

能否寄给我玩玩!运费我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寄给我玩玩!运费我出

哇!我也要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我也要玩!!!

老大,不要抢好不好!

网友:
电池该装在下面

网友J:
一个用直接力控制的东西有什么好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用直接力控制的东西有什么好难得

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难道不是吗,唯一难一点的就是静不稳定,但是姿态环几乎纵横航向全部解耦的东西有什么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难道不是吗,唯一难一点的就是静不稳定,但是姿态环几乎纵横航向全部解耦的东西有什么难得 ...

对!好像也是

网友:
上下都行,唯一一个问题没看出来么?我的图传天线照片里是朝上的。。。。。。

网友K:
我也在研究四轴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在研究四轴飞行器

你做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