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5 不能找到“stdbool”

楼主(2015-01-30):
很奇怪的问题
在一个文件里包含了stdbool.h头文件,这个文件是在keil的安装目录里,也算是标准头文件了。
但在编译的时候提示无法打开该头文件,这是什么原因?

我在这个页面都打开了stdbool.h这个文件
而且我在ARMCC/INCLUDE这个目录下也找到了stdbool.h这个文件
而且stdio.h也能正常打开呀
不知道为会会单独提示这个stdbool.h没有

网友A:
检查工程option下C/C++中Include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工程option下C/C++中Include路径

网友:
Include Path错误,删除原来所有路径,把新路径复制粘贴进去
linker里面有一个关于库的路径,也是要路径正确才能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