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过孔又全部开窗了?

楼主(2015-01-30):
我真服了,收到的板子,过孔全部开窗。
今天焊接的工程师给我说,我说,你扯蛋,我检查过的,肯定是测试点才开了窗了。他说,你不信过来看。果然。
嘉立创,你肿么了?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楼主,你能不能加我的qq,我来跟跟你该怎么设计及下单 ,你一发就了之,话一说不清,就容易误导网友,再说,这也不是嘉立创的售后之地,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搞清之前,就这么质问,真是服了你!

网友A:
如果你发的是gerber文件,问题绝对出在自己身上

网友B:
开窗和盖油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
自己没盖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窗和盖油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呀?

焊模块,要短路。

楼主:
自己没盖,你觉得我可能发这种狗血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发的是gerber文件,问题绝对出在自己身上

PCB,可以是发板的人没写“按文件制作”
但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不按文件制作,按什么制作?

楼主:
200大洋,直接报废,钱是小事,时间又耽误了!郁闷,板子边缘也是毛的。哎,肿么了?

网友C:
拿油漆给涂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油漆给涂上行不行

很不错的建议啊

网友:
发到这里来?
客服不理你?

网友D:
关于过孔盖油的问题,已单独发帖说明。请参考下面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8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油漆给涂上行不行

几百个点。亲。。。。有那功夫,还不如重做,样板更注重功能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过孔盖油的问题,已单独发帖说明。请参考下面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864-1-1.html

建议添加一个 “按文件制作” 的选项。 不然只能“盖油”、“开窗”。。。。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
即使盖油也不可靠啊,怕短路就不该放下面啊。。万一那个盖的不好,或者长时间掉了,或者安装过程刮下来了呢??这个需要注意,可靠点中间加绝缘的,至于用啥看自己。

网友:
能发个图看看么

网友:
下单的时候注意选项里没?
gerber是按文件,protel是自己选择

网友:
对啊,开不开窗,gerber里有一层的,设计时开窗就开,不开就不开

楼主:
以后只发gerber !

网友E:
楼主是不是PCB文件是盖油的,下单时又不小心勾选了开窗?

网友:
估计是不小心选了开窗了,开窗要自己PCB文件自己开,样板选开窗都是统一开,不会给你区分测试点还是过孔的

网友F:
在中国设计超级不规范的地方,发gerber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PCB文件是盖油的,下单时又不小心勾选了开窗?

是的,多的不说了,觉得大家要小心,只要发PCB就会遇到各种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中国设计超级不规范的地方,发gerber是王道!

搭车问一下,发gerber感觉阻焊窗也有被改大的情况,是这样么?
具体情况就是大面积铺铜上的贴片焊盘,我一般会单独把阻焊窗设置为和焊盘一样大小,防止出现一边焊盘大一边焊盘小的情况,但做出来的板还是给放大了。

网友:
我发的都是gerber,而且工艺文件里都要说明,全部过孔盖塞绿油。

网友:
这种情况有绿油也有风险,绿油即使大厂的PCB也不见得覆盖率都保证100%

网友:
如果只是开窗报废有点可惜,网上买绿油,涂一下,太阳下曝光,我觉得时间很快的

网友:
为了避免这种下单 和做单的人都郁闷的事情,就应该按规矩来。帮我们公司打样的板厂只接受gerber文件。从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一下,发gerber感觉阻焊窗也有被改大的情况,是这样么?
具体情况就是大面积铺铜上的贴片焊盘,我 ...

我发现阻焊层和丝印层都有略微的偏移现象,丝印层要比阻焊层严重。
我发的Gerber文件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不懂轻重,对过孔要求严格的就应该发gerber文件,换作其他不同PCB厂家、不同批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反正我是一直发gerber,谁叫我一直用的cad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PCB文件是盖油的,下单时又不小心勾选了开窗?

PCB文件还可以盖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一下,发gerber感觉阻焊窗也有被改大的情况,是这样么?
具体情况就是大面积铺铜上的贴片焊盘,我 ...

PCB 板厂默认都会根据实际放大, 具体什么行规就不清楚了.

网友:
ad的话过孔要选强制顶部、底部隆起(什么毛翻译???),都选了吧?

网友:
      我每次做的板数量不是很大(200片左右),要求也不严格,简单的文字描述,不是我直接发出,是由采购部发出的,但JLC生产时都会发邮件来确认,有次我烦了,直接回复只有以后标明打板均按次标准执行,但JLC还是会有工程师电话与我确认,值得表扬.

网友:
有测试点的地方直接放一个焊盘,然后选过孔盖油就行了,绝对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中国设计超级不规范的地方,发gerber是王道!

我没有误导网友,我是被你们的选项误导了,按文件是基本的,然后才是定制,特殊化。
所以我强烈建议默认为按文件制作。
然后才是特殊要求开窗,或全盖油。
这次出错不打紧,但也可以这么认为: 出去饭店吃饭,默认是要自己带筷子显得有点奇怪了。

1、为了避免出错,建议网友只发gerber
2、建议嘉力创更加注重体验,最近发生两起了。我有怨言是好的,大家有怨言,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中国设计超级不规范的地方,发gerber是王道!

不用跟我沟通了,用户都是sb。
或者把我们当sb就好了。越简单,越好用,越清楚,越明白。
选择你们,用了4年多了,就是对你们的支持!
这次出了问题,自己重做了,自己认了,因为,确实一个是新工程师没备注按文件加工。
但,是否能让新工程师,迅速不出错打板?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比如没有3g网络,苹果是不能共享wifi的。
例子如下:
单板小于2cm,是必须50张以上的。
选gerber,是没有自定义客编选项的。
层数和数量和其他选项在一个页面,而不是两页。
选择结果加粗加黑,并单独列在一列。

不要问我是谁,我是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中国设计超级不规范的地方,发gerber是王道!

建议大家以后下单时仔细查看系统的各项提示。
同时也建议立创把各种下单流程,下单注意事项,收费标准,选用板材承诺之类的信息,在本论坛设为高亮置顶,以方便网友查阅。

网友H:
把gerber发上来让大家检查,这样说无证据就是耍流氓!!!

网友:
还好我的Allegro,只能发gerber,没有选项。
一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gerber发上来让大家检查,这样说无证据就是耍流氓!!!

又一个不认真看贴的主!

网友:
塞油和开天窗是可以PCB上设置的

网友I: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这事情的对错,但是,我用Altium画的板子全部都在文件里设置过孔不开窗,嘉立创按照文件做,我这边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PS:Altium软件默认过孔是是开窗的

编辑原因:补充PS说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这事情的对错,但是,我用Altium画的板子全部都在文件里设置过孔不开窗,嘉立创按照文件做 ...

很多人对于一个个设置过孔盖油有恐惧感,你一定不会是一个个修改的吧,告诉大家怎么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很多人对于一个个设置过孔盖油有恐惧感,你一定不会是一个个修改的吧,告诉大家怎么做的 ...

额,不会不知道全局修改吧?或者你在放置过孔时先设置好Via,把那两个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bottom)选上就行啦,Altium会默认使用上次发Via属性的

全局修改:按住shift+f选中via,相同属性的选择same,ok,F11,Solder Mask tenting-top(bottom) 选上,确认OK,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额,不会不知道全局修改吧?或者你在放置过孔时先设置好Via,把那两个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bo ...

哈哈 其实我是知道的 我在lz帖子导致jlc开的另一贴上回复了做法,只不过你用快捷键为用右键菜单,在那个帖子里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帖子里也有答案了,给不会的坛友们一个答案哦

网友:
退回去搞一下

楼主:
自己有责任,还退啥哦,只是觉得有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