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盖油与过孔开窗的解释说明

楼主(2015-01-30):
在之前的帖子中有回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单独发帖与大家分享下,这也属于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关于过孔盖油相关:
一、下单注意
过孔盖油:
1.下单上传的是pcb文件,并在下单时勾选过孔盖油,做板工艺就是过孔盖油。
2.下单上传的是gerber文件,按gerber文件生产,忽略下单勾选。

二、名词简义
过孔盖油,即导通孔(via)的焊环上面用油墨覆盖。
过孔开窗:即导通孔(via)的焊环裸露(如元件焊盘一样裸露出来)上锡,一般可用于调试测量信号,缺点是容易造成短路。

三、过孔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开窗,就是跟焊盘一样能很容易上锡 检验标准:上锡
第二种,盖油,检验标准:在贴片的时候不容易上锡,这是工艺决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过孔感觉没盖油的原因如下:因为阻焊油是液态的,过孔中间又是空的,在阻焊环上的阻焊油经过烤的过程中很容易油进入过孔,从而导致过孔发黄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受阻焊油的浓度,烤炉及用力度有关,所以会出现有的上面能出现绿色,而有的出现不了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塞油, 检验标准,不透光 上面一定要有油 第二种工艺存在这种问题,而对于像bga的过孔,要求是比较苛刻的,所以有了塞油这种工艺,是对第二种的一种重要补充,塞油的工艺做法是,先把过孔全孔塞上油,堵往过孔,这样阻焊环上的油,就不会流入过孔,而达到了不会出现过孔发黄的现象。目前嘉立创只是部分板子采用这种工艺。

最后,如果按要求完成设计文件与下单选择无误,可在嘉立创网站在线下单系统提交pcb品质投诉,我们售后会处理。
系统截图:

过往部分回复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749-1-1.html

网友:
过孔上有点黄色影响不大, 只要不上锡就行.

网友:
过孔盖油这个选项好象没什么用,做板好几次选了也不盖油,我的盖不盖关系不大,所以就没投诉.

网友A:
虽然我一直发的是gerber,但每次下单还是感觉怪怪的,为啥发PCB文件的就不能选择按文件制作?

网友B:
可以部分过孔盖绿油,部分开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部分过孔盖绿油,部分开窗吗

在软件里面可以设置,默认是开窗的,我还不知道AD在哪里设置默认的。
可以一次性选所有的过孔。
我是感觉,他们在设置那里搞了一个开窗,有时还选错了,自己的PCB画错了 还可以怪自己。
这次的板,我忘记了,给我全开窗了,也有点郁闷。
批量我要改过来,好吓人。。。

网友:
现在没有铜厚选择了?

网友:
ad哪里可以设置怎么弄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软件里面可以设置,默认是开窗的,我还不知道AD在哪里设置默认的。
可以一次性选所有的过孔。
我是感觉 ...

选择过孔,右键 查找相似对象,选择过滤属性后确定,就可以选中所有过孔了,在弹出的 pcb inspector里修改属性,就可以全部应用到所以过孔上了

过滤功能非常有用哦,很多人忙的没有时间学习这些小技巧了,用处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D:
这让我想起vampirefeng发的关于AD层次原理图和多通道设计的介绍帖子后,好多坛友觉得自己用不到,不屑于学——这实在是个值得警惕的现象,AD这么常用的软件,好多实用功能还没被发掘,这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我那次刚好要画个板子,顺带着把层次原理图,多通道,线束一起都用了遍,感觉真的很不错啊嘿嘿,而且我还用ad的svn版本控制呢

这里很多坛友都是电子相关出身的吧,我是半路出家,工作后才干的这行,可能我画板子还不是很熟练,但是我对AD各种功能的运用在坛子里也应该也有中等水平了吧

网友E:
有谁知道eagle里面怎么设置,现在生成的gerber文件默认是开窗的,如果我想盖油该怎么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让我想起vampirefeng发的关于AD层次原理图和多通道设计的介绍帖子后,好多坛友觉得自己用不到,不屑于学 ...

可否介绍一下AD的SVN版本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否介绍一下AD的SVN版本控制?

给你贴个文档,注意ad不一定支持最新版本的svn,原因是新版svn对库结构做了改变。。。
利用SVN进行版本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谁知道eagle里面怎么设置,现在生成的gerber文件默认是开窗的,如果我想盖油该怎么操作? ...

比如说你过孔直径是16,大于16的孔都会开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如说你过孔直径是16,大于16的孔都会开窗。

极其感谢,我机器上默认都是0mil,正好说明了为什么生成的gerber都是开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贴个文档,注意ad不一定支持最新版本的svn,原因是新版svn对库结构做了改变。。。
利用SVN进行版本控 ...

3Q,我在网上搜这个搜到的都是讲SVN的。

网友:
我一般是小孔都盖油,大孔需要测试的不盖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一直发的是gerber,但每次下单还是感觉怪怪的,为啥发PCB文件的就不能选择按文件制作? ...

因为PCB原文件对于GERBER来说,有歧义(争议大,易曲解);PCB原文件可以做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需要以选择的工艺为准是因为很多设计人员,他画出的板子不是他实际需要的效果,选项是为了做个提示,帮注意这个方面(为这一个单一工艺,一天大几千个文件要报价要安排,个个人工去电沟通来确认此工艺的话,效率太低,不现实);而GERBER它表现的是什么样,做出来就是什么样,无争议。

另复
7楼:过孔不支持 部分盖油,部分开窗的情况哦

8楼:转GERBER前如何在protel 或者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才是最标准的做法!

在protel中 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 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 那么你转出来的就全是盖油了。

在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
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s,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

总结一下:pad按pad做,这就是插件孔,via你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原文件,下单时候让你选,如果提供gerber文件,一定要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mationDetails.js

Protel99se过孔盖油无法设置全局的解决方法
www.sz-jlcbbs.com/restore-2573-1-1-all-1-1.html

PROTEUS画板子,过孔如何设置盖绿油?
www.amobbs.com/thread-5588432-1-1.html

9楼:需要做厚铜的,上传文件前请帮备注好铜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