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存储多组程序中设置的参数数据到24C64?

楼主(2015-01-30):
现在有一电烤箱产品,产品中有100个烘焙程序,而每个烘焙程序中又中有5个不同的工作段,每个段中有4组不同的参数(上火温度,下火温度,烘焙时间,喷射蒸汽时间),可以供用户修改存储,下次使用时可以选择,不用多次设置。目前暂时想到的是先存储程序号和程序段,在根据程序号和程序段分别存储设置参数,当要调节或选择时读取程序号和程序段,再根据此程序号和程序段读取相应的参数设置数据。不过这样操作比较麻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它什么方式可以使操作方便,或者说有更好的方法。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定义结构数组,数据块大小,用指针计算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结构数组,数据块大小,用指针计算偏移量。

请问,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现在脑中一片空白。

网友B:
//结构体成员地址偏移,成员地址,大小
AT24CXX_Write(offsetof(struct SystemParme, FristBit), (u8 *)(&SysParme.FristBit), sizeof(SysParme.FristBit));
//////////////////////////////////////////////////////////////////////
void AT24CXX_Write(u16 WriteAddr, u8 *pBuffer, u16 NumToWrite)
{
    OS_ENTER_CRITICAL();
    WriteAddr += OFFSET_ADDR;
    while(NumToWrite--)
        AT24CXX_WriteOneByte(WriteAddr++, *pBuffer++);
    OS_EXIT_CRITICA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体成员地址偏移,成员地址,大小
AT24CXX_Write(offsetof(struct SystemParme, FristBit), (u8 *)(&S ...

能讲一下原理吗?看得不是太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