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中深刻体会到的dsp 28069 SPI通讯中spiste信号的特性

楼主(2015-01-30):
一句话总结下: 就是在连续发送多帧数据的情况下,无论用fifo还是不用fifo,spi的使能信号spiste都是一致保持低电平,直到发完所有的数据后,才置高。
解决方案:将spiste管脚设置为普通IO口,人工置位即可解决。各路大神们还有别的解决方案的希望不吝指点

-----------------------------------------------------------------------------------------------分割下,底下只是吐槽下调试的血泪史-----------------------------------------------------------------
工程目标是完成dsp和fpga之间10帧16位数据的spi通讯工作。(不要问我为什么用spi不用并行口,都是泪。。。)
在长达两星期的各种调试中,采用了各种方法,spi中断发送,spi使用FIFO寄存器发送,spi使用中断和FIFO发送,始终都是一个现象:连续发送总是只接受到最后一帧数据,但是在仿真中单步跑都是好的。。。
我和硬件工程师都天真的以为spiste信号总是一帧数据传完就置高,下一帧再置低。一直以为是因为传送导致整体时序不对。。。。
直到有一天,在一份dsp2806x的用户指导中才发现如下一段话:
SPISTE管脚的信号会因为连续传送数据一直保持低电平。。(英语忘记了,其他的手册里面也没讲)。。
也就是代码如:
for(i=0;i<10;i++)
{
        spiaregs.spitxbuf=data[i];
        while(spists.txbuffullflag){}//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这样SPISTE信号在传送过程中一直保持低电平,直到10个数据都发送完成后才置高。。。
这时候才茅塞顿开,只接受到最后一帧数据就是因为SPITE到都传完才变高,所以只能认出最后一帧数据。。。
后面经过测试,软件延迟在20us以上发送下一帧数据,SPISTE信号才能置高,所以只好使用了上述的解决方法。。。
如果各位看不懂的话,就只看前面吧,当给大家提个醒了~~

网友:
我很好奇,也很纳闷你难道不能收一组字?接收到的数据和长度同时返回给对端不就得了?

网友:
我觉得TI没错,你可自己控制发送数据量,比如发10字节,期间CS恒为低完全正确。只要你看看好多SPI接口外设,时序刚好对应T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