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cos信号量,未使用Post函数释放信号量,任务却能请求到

楼主(2015-01-30):
使用ucosII做一个任务的同步,为了找出问题所在把其他任务全部屏蔽了,只剩下一个任务

void mpu6050_task(void *pdata)
{
  u8 err;
        pdata = pdata ;
        while(1)
        {

     OSSemPend(sem_mpu6050,0,&err);

           mpu6050_times++;
           disp_num(200,130,mpu6050_times);//液晶显示该数字
                 delay_ms(100);

  }
}

创建任务前已经初始化信号量 sem_mpu6050

sem_mpu6050 = OSSemCreate(0);

释放该信号量的函数位于串口3中断服务子程序中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OSIntEnte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有效
     {
                         OSSemPost(sem_mpu6050);
                       Temp0[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
         OSIntExit();

}

由于是第一次用到ucos,为了测试信号量到底有没有起作用,我将中断服务程序中的释放函数OSSemPost(sem_mpu6050)屏蔽,但是不知为什么任务仍能请求到信号继续向下执行,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的呢,在线等

网友A:
现在我同样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求解

网友A:
我设置初始值是5,理论上说要pos5次,等待信号量的任务才能运行,可是发现相反,是等待信号量的任务先运行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同样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求解

你是不是信号量创建在OSInit()上面了,那样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信号量创建在OSInit()上面了,那样是不行的

不是的,我是建立在系统初始化的下方。之前是建立在系统初始化上方,仿真发现返回的是一个NULL指针,然后修改了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初始值是5,理论上说要pos5次,等待信号量的任务才能运行,可是发现相反,是等待信号量的任务先运行5 ...

初始值是5,肯定是等待信号量的任务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