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交流电压输入在270到150V间波动,如何控制BLDC稳速?

楼主(2015-01-30):
我现在的控制板正常是220AC交流供电,但是要防止某一时刻电压波动,在270到150间,目前用双闭环控制,速度波动在200转多,我想控制的平稳些,但是不知有什么办法,目前调试双闭环没能解决问题?
哪位大神能给定思路,或者我双闭环是可以的但是没调好 !求助!!!!!

网友:
BL DC 既然是DC,那和交流输入有什么关系?  当然,输出的直流不稳那没办法。

网友A:
输出PWM=设定PWM*K/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PWM=设定PWM*K/电压

这个公式中的参数是什么含义,给个解释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式中的参数是什么含义,给个解释把

这么说吧,电压升高,PWM占空比就要成比例的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电压升高,PWM占空比就要成比例的减小。

你这个公式里的输入、设定PWM是指占空比?那k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公式里的输入、设定PWM是指占空比?那k指的是什么?

K是个常数

楼主:
你好 ,我就 用 这个 方法 ,,但是我不大理解,我现在是电流环计算出占空比,但是电流环给定值是速度给定的,速度环 计算是靠速度反馈,并没有和母线电压关系在一起,如果我电流环计算出占空比50%,那在乘以50*K/除以母线电压 ,那电流环计算出的占空比不就被变化了,我现在就是采取这方法,速度调试不稳。而且这个K/母线电压改如何确定呢?  比如我现在220AC正常供电,那我AC突然升高到270,  K/母线电压 = 220/270 这样母线电压升高 占空比会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就 用 这个 方法 ,,但是我不大理解,我现在是电流环计算出占空比,但是电流环给定值是速度给 ...

楼主的意思是采用这个方法速度还是不稳?
那我就没办法了,也许只有加稳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采用这个方法速度还是不稳?
那我就没办法了,也许只有加稳压电路了。 ...

大神你好:    我不理解这个公式的意思,而且 这个电压 采样哪个位置比较好呢?我目前采样的母线电压,那电机运行的时候,母线电压自身就存在波动,所以现在调试不稳。
现在准备采样在交流通路,按这个公式的那K应该是正常电网电压, 比如我220供电那 K应该是220,此时我电网电压升高  那220/270,那占空比就肯定被减小 ,如果电网电压稳定那这个系数就是1 ,那占空比输出就不变,如果电网电压下降,那系数就大于1,那占空比就加大。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我不理解这个公式的意思,而且 这个电压 采样哪个位置比较好呢?我目前采样的母线电压,那 ...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

大神能不能加个qq,我私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