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下到64位的Chrome的?

楼主(2015-01-30):
如题。
这个Chrome当前还处在Beta版本吧
谢谢了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gdf91m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 之前是用的32位的  我的是64位win7
以为64位浏览器在64位系统下  会更NB一点。。。于是卸载32位  安 ...

以前没注意,刚看一下,内存占用方面,64位chrome的确实比32位的(31 ESR版)高出不少,也比64位firefox高。我用chrome是因为chrome下goagent设置比firefox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之前是用的32位的  我的是64位win7
以为64位浏览器在64位系统下  会更NB一点。。。于是卸载32位  安 ...

64位,一个带数据的指令长度变成了9字节以上,一个指针变成了8字节,这样每一个链表项长度都增大二倍以上,。。。,果断要占用多得多的内存。32位WIN7也就占600MB左右内存,64位呢?至少得700MB了。

网友:
goagent在firefox也很方便   装个插件啥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注意,刚看一下,内存占用方面,64位chrome的确实比32位的(31 ESR版)高出不少,也比64位firefox高 ...

goagent在firefox也很方便   装个插件啥都搞定了

网友:
楼上工具真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