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vc++ c#等编译器编出来的软件具有可扩展插件功能能

楼主(2015-01-30):
一般好像  编译之后 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不知道后续怎么让用户把插件集成进去呢?

网友A:
我知道的方法, 动态连接库(*.DLL) 或加  配置文件(如: *.ini)

网友:
跑一线程加载LUA脚本

网友:
dll , 主程序启动的时候扫描一遍,把指定路径下的dll都加载上去,或者用个ini文件

网友B:
找一些现成的插件框架吧,
比如Qt就支持了。

网友:
找插件的框架,一般叫plugin,按一定的规则写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这个插件的模式很少全部用的,一般是一部分用,服务的,你可以用面向方面编程,或者嵌入脚本,通过脚本支持新模块插入,如果只是界面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用反射,或者脚本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些现成的插件框架吧,
比如Qt就支持了。

嗯 有头路了 早知道QT很强大   看来得好好研究QT了

网友:
用动态链接库实现插件,应用程序动态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方法, 动态连接库(*.DLL) 或加  配置文件(如: *.ini)

notepad++的插件功能,像是用dll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