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直流电机快速正反转?

楼主(2015-01-31):
13mm直径的空心杯直流电机,最大不超过1.5A电流,用什么控制方式能使电机在正转一定角度,反转一定角度?并且有一定的速度。谢谢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普通H桥就能控制正反转,要角度闭环得加编码器。

网友:
快速控制角度,伺服?还是步进更实惠吧

网友:
节约成本还是使用步进电机,直流的需要加编码器,一个编码器的价格能买个步进电机了

网友:
空心杯据称惯量小,适合伺服,H桥+角度反馈

网友:
那你得添加额外的电路了

网友:
实际的应用中快速正反转控制,我以为步进电机最合适!

网友:
角度大不?用舵机算了

网友:
同意三楼,或者用h桥加编码。

网友:
一定要用空心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