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的生长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5-01-31):
大家都知道栈的生长方向是向下的,验证了一下却不对 ,感到很奇怪 ,求指导!!!
附上代码和运行结果
void main()
{
        float *p1 = NULL;
        int  *p2 = NULL;
        int a = 0;
        int b = 0;
        char buf[16];
        printf("&p1 :%x ,&p2 :%x ,&a :%x ,&b:%x\n",&p1,&p2,&a,&b);
        printf("&buf[0]:%x,&buf[1]:%x",&buf[0],&buf[1]);
        system("pause");
}

p1和p2存放在栈区,系统先分配p1的空间,再分配p2的空间,根据之前大家认同的:栈的生长方向是向下的,那么p1的地址应该大于p2的地址,可是实际上却相反。想不通 (环境为vs2013)

网友:
。。。。有谁规定栈就不能向上增长的?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xkfz007/articles/2369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