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研究四轴飞行器记录贴

楼主(2015-01-31):
经过一番了解,现在开始正式进入研究四轴相关技术了,但主要是业余时间,不过好在网络资源丰富,这也许是后发优势吧。

目标:类似大疆精灵的飞行性能,稳定悬停,漂移极小,生手知道操纵杆作用后即可操纵,免说明书。

计划:
1.研究基于MPU6050的姿态感知,能够在电脑上用3D实时显示状态。
2.研究玩具四轴的飞行特性,对四轴飞行器的控制有实际了解。
3.研究MWC飞控板,对气压计,磁传感器,光流传感器的实际使用积累相关知识。
4.建立简单平台,测试姿态控制算法,逐步加入磁传感器、气压计,光流传感器。
5.用玩具四轴的骨架作为飞行平台,使用自己设计的基于C8051F或者XMC1302的电路板,尽可能抛弃AVR单片机,使用基于51或ARM的微控制器,统一KEIL开发平台。
6.使用购买的仿大疆精灵机架,电池,加入自己设计的四轴方波电调或者无感FOC电调,测试真正的模型四轴性能。
7.谨慎加入GPS定位等功能。
8.测试、改进的无穷循环。。。。。。

题外话:
1.有朋友测试用自己的无感FOC电调原型测试大酱专业四轴电机,螺旋桨大概40厘米直径,启动运行非常顺畅,响应极其灵敏,出乎自己意料,激动之余忘了拍视频了,遗憾。。。。
2.前几天被无良商家卖的FTDI搞的很郁闷,但不死心,又到别的地方买了一个MWC配套的FTDI,回家一试,端口存在,用ARDUINO IDE编译MWC2.3,烧写OK,太爽了!这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我MWC板和FTDI都是CRIUS做的,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商业关系,但为了像我一样的新手少走不该走得弯路,建议购买!强烈鄙视赛格电子二楼ARDUINO专柜!

网友:
支持楼主,四轴火爆。

网友A:
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说,后劲都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说,后劲都不怎样

请你监督!

网友B:
觉得你这计划太大了,都可以搞个开源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你这计划太大了,都可以搞个开源项目了。。。。。。

我会尽可能坚强推进!

网友:
昨天我600大洋买了电调,电机,电池,桨。飞控和机架自己做。希望与LZ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说,后劲都不怎样

你有可能不知,楼主是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可能不知,楼主是大牛

惭愧惭愧!四轴绝对小白!
我被AVR快搞死了,请问有谁有ICCAVR 7.2的软件,学KK C用,等学完了,一定用C8051取代并上传,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四轴绝对小白!
我被AVR快搞死了,请问有谁有ICCAVR 7.2的软件,学KK C用,等学完了,一定用C8 ...

我用的ICCAVR7.22,楼主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ICCAVR7.22,楼主要不?

花了一整天,刚刚才下到,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你说AVR还要搞什么熔丝位,怕锁定,芯片也不好买,为什么不用C8051F单片机呢?统一的编程器,简单好用的U-EC5,不怕缺货,功能超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一整天,刚刚才下到,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你说AVR还要搞什么熔丝位,怕锁定,芯片也不好买,为什么不 ...

芯片为什么不好买,淘宝店那么多。至于你说的熔丝位,现在的ISP软件都有向导方式,不乱动是不会锁的,即使锁定了,ISP软件也能帮你解锁。所以说这些不是问题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一块,感谢分享

网友D:
上STM32F103芯片了。还AVR,P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STM32F103芯片了。还AVR,PIC?

都可以,只要是ARM或51就行,性能足够,有正品可买,不怕断货炒货。用M4的我觉得有点装B,其实就是用不断的重复学习来缓解真正的研究思考以及系统的深度理解上,搞来搞去还是把时间浪费在IO怎么用,ADC怎么用,PWM输出求助之类的同样问题.芯片用了一大堆,连个电机的转速PID都搞不定。

你知道那种做姿态3D显示的是什么做的吗?谢谢!

网友E:
你好!我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534-1-1.html下载了源码,求教光流传感器怎么在电脑运行调试?十分感谢!

网友:
支持你。看过你的无感无刷贴子,大牛一个。 技不在多,在精,搞一样就搞透,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534-1-1.html下载了源码,求教光流传感器怎么在电脑运行调试 ...

我四轴入门小白一个,光流的没玩过,估计就是光电鼠标加镜头,直接引用鼠标输出就行了。
现在研究MPU6050姿态3D显示。

网友:
楼主计划好大,支持楼主

网友:
加油!路漫漫啊

网友F:
角度融合+滤波+PID 滤波->卡尔曼或互补都可以对你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角度融合+滤波+PID 滤波->卡尔曼或互补都可以对你简单了

驱动用上你的FOC 那叫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一整天,刚刚才下到,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你说AVR还要搞什么熔丝位,怕锁定,芯片也不好买,为什么不 ...

感觉论坛用新华龙的人不多,不过用起来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只要是ARM或51就行,性能足够,有正品可买,不怕断货炒货。用M4的我觉得有点装B,其实就是用不断 ...

四轴我是小白,准备忙完 项目,也跟着做一套。

网友:
一直想下手,总是望而却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度融合+滤波+PID 滤波->卡尔曼或互补都可以对你简单了

我是无知者无畏,但有敢打必胜的信心。所谓胆识,就是先有胆量,然后就会有见识,再复杂的东西,摸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lz计划宏伟。 做完就进中科院了

网友G:
当时用过C8051F的单片机,只用过一次,里面有一个交叉开关的东西很烦,你开发的东西,要用哪些模块在画板前就要选好,等你板子成型之后,要是增加要用的模块,惨了,管脚定义就要顺移。之后又要重新做板。做一次板就要差不多一周,搞了几次,郁闷之极,后来就再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时用过C8051F的单片机,只用过一次,里面有一个交叉开关的东西很烦,你开发的东西,要用哪些模块在画板前 ...

楼主可能误会C8051了,在我看来,C8051是最好用的东西,远超AVR,PIC,可以把交叉开关视作灵活度的极大提升而不是烦恼。
建议使用它的配置界面,一目了然,我一般是先用配置界面做好管脚配置,这个真的好方便,然后生成端口初始化代码,也就是说只用配置界面做端口代码生成,其余自己写。下载SILABS后EXAMPLE文件夹里有好多示例代码,修改即可使用。我用C8051都6年了,U-EC5从来就没坏过,还是开发电机控制器喔。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近期也想学习一下四轴,做个板子,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无知者无畏,但有敢打必胜的信心。所谓胆识,就是先有胆量,然后就会有见识,再复杂的东西,摸多了就 ...

是的,弄懂了回头看看其实也就是哪样,佩服LZ的求学精神,在此向你认真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主可能误会C8051了,在我看来,C8051是最好用的东西,远超AVR,PIC,可以把交叉开关视作灵活度的极大提 ...

可能楼主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意思是说,你已经配置好了,之后按照这个管脚配置做好了测试板(注意,这里是测试板不是最后使用的板子),已经着手写程序了,忽然发觉需要一个新的模块,例如需要新增加一个PWM输出。或者是需要一个 DA。或者其他的模块,这个模块增加之后,如果增加后不影响当前的交叉开关管脚排列还好,要是影响到了当前的管脚排列,也就是说,从某个管脚开始,依次要向后顺移,那么意味着你的这个测试版就不能用了,要么就是一堆飞线。
所以说,与其用一堆飞线,不如重新再做一个测试版再进行写程序。
当然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测试板上预留所有管脚的飞线焊盘,如果管脚顺移了,割断铜线后自己再飞线。总之,总感觉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楼主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意思是说,你已经配置好了,之后按照这个管脚配置做好了测试板(注意,这里是 ...

这是设计的问题,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一般我会用万能板等做功能验证,然后再去画板,这个习惯是在日本公司养成的,觉得很好。我见过有工程师一个简单项目可以做3,4年,打板都几十次,奇葩吧!但居然真有喔。

网友:
你计划太大了,如果只是业余干这个,很费劲

网友H:
又来关注,LZ把对电调的研究用这上,大事可成,3D显示可以用Qt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来关注,LZ把对电调的研究用这上,大事可成,3D显示可以用Qt做吧。

最近上网了解了一下情况,有兄弟说PROCESSING做界面也可以的,据说是和ARDUINO一个来源,看了个例子,使用电位器通过串口来移动电脑界面上的一个小红球,感觉就是我想要的!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我把姿态控制的研究又细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1.研究基于PROCESSING的3D显示
2.研究基于PROCESSING的串口通信
3.研究基于蓝牙的串口通信,方便将来调试
4.研究网络上有关MPU6050的姿态算法代码(所谓后发优势,个人认为就是资料丰富,少走别人的弯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很划来的)
5.可能要了解关于四元数,欧拉角之类的东西。

刚买了个基于MPU6050的GY521模块,希望能用别人的例子中的ARDUINO PRO MINI驱动起来看看效果。

这个帖子将记录我研究四轴的历程,希望不要半途而废,千万不要被人说中了。

再次感叹,现在玩具四轴真TM的稳啊!
所以我把目标调整为:
1.用自己的飞控板替换玩具飞控,达到玩具的效果,比开始就买全套电调,电机,遥控器,电池,充电器,做四轴机架等要稳妥便宜多了,谢谢开发玩具四轴的老板,让我有了开发四轴的廉价平台,120值了!!!
2。等达到玩具性能后再挑战大疆精灵性能,到时候就上无感FOC电调。

就像中国模仿俄国武器,做到能够超越就很棒了,很有现实意义,但我现在的研究就是属于歌手中的翻唱歌手,哈哈!

网友:
楼主在哪边做?我也很有兴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设计的问题,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一般我会用万能板等做功能验证,然后再去画板,这个习惯是在日本公 ...

当时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刚开始给了一个项目要求,之后就按照这个项目要求开始做,做了板子,程序都快完成了。老板忽然说,要加入一个新的功能,所以需要增加一个串口。但是单片机串口都用光了,于是需要用软串口,好像要启动一个什么高速比较器还是什么模块,我忘记了名字了,好像这个模块可以支持3路还是4路的软串口。正常情况下,如果一般的单片机,只需要将对应管脚飞线出来,焊接到万用板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单片机就有这个问题,一堆的管脚要向后推移。
第二次画板就设计了一些飞线焊盘,但是总觉得不爽。

也就是说,在你开发过程中,可能会碰到需要增加新模块的情况。即使日本工程师用万用板测试成功了,板子都出来了,那么管脚定义就固定了,如果由于新要求,必须增加新的模块,仍旧是,要么飞线,要么重新做板。

其实。我觉得要是交叉开关可以指定管脚就好了,要是每个管脚都可以指定功能,这样就不用管脚推移了。
你可以观察交叉开关图表,你可以看到交叉开关本身可以将管脚定义推移,这意味着大部分管脚都支持很多种功能。换句话说,其实可以做到每个管脚定义都由开发者指定功能,只是他们公司用了一个表固定了这个排列而已。
如果他们公司能够真正考虑熬我们实际使用中的这种尴尬境地,将交叉开关变成真正我们可以随意切换的开关为好,我坚信稍微再交叉开关的基础上稍作改动就可以实现。

楼主:
有没有新唐的兄弟,我买10片MINI54ZDE和调试、烧写器,有用过的兄弟介绍一下,可以方便开发的组合!!!我准备在玩具四轴的硬件上开发程序。谢谢!

网友:
留个记号。观摸中

楼主:
快三个星期了,在此期间,一直在搞MPU6050的姿态结算和3D显示,拜网络和四轴开源所赐(只是GOOGLE和YOUTUBE上不了,最大的遗憾!),取得了一些比较关键的进步,作为记录帖,当然要及时更新了。

硬件组成:
1.XMC1300 KIT板一块,这个用的比较熟,本来想用新唐,但是不好买,想想不过是台系的单片机,也就这个鸟样,不用也无所谓。
2.GY87一块,为了方便扩充,干脆就选这种集合了MPU6050,HMC5883L , BMP180的东西,图个方便。
3.蓝牙串口主从一体小板一对(记得要买那种带复位开关的那种,用AT 指令时相当方便
4.CP2102转接小板一块,比那个FTDI的好用多了。

谈到MPU6050,就不能不谈点I2C通信,通过研究玩具四轴的I2C波形,有如下参数可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玩具一:每4MS通信一次,时钟周期为3.623US,时间持续约622us。
玩具二:每3MS通信一次,时钟周期为0.688NS,时间持续约123us。

我自己选了玩具一的方式,使用XMC1300的硬件I2C通信,通过苦逼的调试,终于出现了正确的波形,我日,多日的乌云终于开始散开。

这是以前英飞凌送得小板,很好用。当然也比较喜欢STM32,不过XMC1300用顺手了。

这是我的硬件组合

然后把她们连起来

以前很羡慕别人的3D显示,也买了一些书,但是总是搞不定,或者说用起来不顺手,也就是说我想喝奶,不一定要学会养牛一样,知道有朋友谈到PROCESSING时,我就觉得就是它了!
于是买了这本书,是原创者写的,建议国内写的就不要看了,国内的只能知其然,国外的能够知其所以然。

这个就是自己根据书中所说,并参考网络资源的结果

下面的视频是参考四轴先驱们的苦逼探索和无私奉献所搞出来的,
现在的只是初步整合一下系统,还有许多细节没有完善,我发现MPU6050的资料好像都很难找到,上它的官方网站也是慢得要死,注册后新浪邮箱又打不开,郁闷之极啊!只有参考各种开源四轴的关于MPU6050的使用和大家的讨论来慢慢搞清,真的很难搞!也很不适应大量使用浮点数的习惯,还好,芯片还算快的。

在这个视频中,还没有使用加速度校正,陀螺仪也只是简单的修正了一下,还不完善,因为首先要把系统调通,而且我发现,就这个鸟东西居然可以达到0.01度的稳定分辨率,前几天上淘宝找MPU6050时,发现有家卖MPU6050姿态结算用串口输出的模块,号称0.01度,以吾度之,我的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达到。由于没有使用磁力计校正,YAW轴有一些漂移,我观察了一下,大约一分钟后从初始位置偏移了接近58度,不知道这个漂移大不大,有经验的朋友请提示一下,谢谢!

通过观察3D显示,当我用100HZ的读取速度读取MPU6050时,显示器上的方块非常流畅,所以下一步决定先试试100HZ的调整效果。
视频中有将GY87用杜邦线吊住后晃荡的效果,感觉就像是被蜘蛛丝吊住的一只苍蝇在风中飘荡,很有动态感觉!

视频在优酷转码中。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k1MTI2NzY0/v.swf

楼主:
忘了提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姿态检测算法有使用卡尔曼滤波器,源码网上都有的,就像电机转速控制一样,PID的理论大家都知道,关键是要在实际运用中的灵活运用,特别是相关参数的整定。
这需要对基本的理论有本质的简单认识,我不是学航空航天的,也没有必要去深入了解,东西是学不完的,关键是如何快速了解和运用,在网络时代,基本都不是问题,如果能够上GOOGLE和YOUTUBE,肯定不是问题。

MWC,BASEFLIGHT读的好眼疼!

楼主:
虽然今天是过年,但深圳的热度完全没有老家过年该有的大雪纷飞的年味,于是乎迫不及待的要完成MPU6050的校准。

ROLL轴和PITCH轴就不用说了,非常稳定。
对于最重要的YAW轴,现在的效果是32分钟漂移了72度,角度数据以0.01度每半秒的样子在变化,感觉效果基本和玩具四轴差不多了,说什么磁力计那都是商家的宣传和没做过的人的臆想,我还怕磁力计被干扰呢!
先看看韩国KK的配置如何,有个视频飞的贼稳,好像是加了GPS和气压计。

既然姿态解算(不知道哪里看到的词汇,感觉很专业)基本完工,那么接下来就是四轴飞行器的姿态控制验证了。

初步计划如下:
1.制作四轴测试平台
2.先用蓝牙串口通信,然后改用2.4G小通信模块,只要姿态控制成功,通信应该不是大问题。

对比无感FOC,相信四轴的姿态控制应该会顺利很多!

网友I:
支持下楼主,头像是电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下楼主,头像是电机哈!

我是海绵宝宝,这个是我同事的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海绵宝宝,这个是我同事的账号。

哈哈哈哈,春节快乐啊!

网友J(2015-03-03):
mark下,无刷的响应上去后,其实相应的控制和反应会快很多,自然稳定效果也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mark下,无刷的响应上去后,其实相应的控制和反应会快很多,自然稳定效果也会好很多。 ...

最近事情比较多,但抽空看了有关四轴的信息,对比实际玩大疆精灵2的经验,有如下看法:
对于四轴控制来说,关键点还是在飞控的算法上,用不用无感FOC其实无所谓,看了一下大疆刚刚推出的无感FOC电调说明书,里面提到还要适当降低一下感度,想想看,大疆精灵就是用的最普通的方波电调就可以稳定控制了,所以大家研究四轴姿态控制的时候还是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在飞控算法上,有些人连PID都理解不透彻,光去追求高响应电调那就正好给商家赚钱了呗。谈到无感FOC,先不谈效率的提高,只谈一个亮点就是非常的安静,完全没有普通方波电调的那种高频噪音!但转快了照样有螺旋桨的气动噪声。
对于大疆的无感FOC电调,我相信它只能驱动配套的电机,不一定能够驱动精灵的方波电机,而我要做的就是都能够驱动,目前基本实现了。

网友K:
期待“海绵宝宝”出杰作,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期待“海绵宝宝”出杰作,感谢分享经验!

现在是在准备中,希望在无感FOC上超越好硬,让大家能够用上我自己设计的无刷电调,一切的改进和建议都将来自支持我的各位兄弟们。

楼主:
我做电调,就有点唐吉可德的精神。

网友L:
给大家看一个国外牛人做的FOC BLDC
从原理图到实践驱动过程都有
最后还有用电子琴键控制电机转速大小
看的很过瘾
我要向这个牛人学习,这就是今年的目标了(似乎一年达到这程度很费劲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1NTYyMzI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给大家看一个国外牛人做的FOC BLDC
从原理图到实践驱动过程都有
最后还有用电子琴键控制电机转速大小

这个就是我上传的,帖子中有的!我们都是用的MICROCHIP的AN1078开源程序,强大的AN1078!!!
先买个原厂DEMO板,用个1,2个月跑起来没问题的,祝你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上传的,帖子中有的!我们都是用的MICROCHIP的AN1078开源程序,强大的AN1078!!!
先买个原厂DEM ...

好的

网友M:
你的无感FOC 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无感FOC 做出来了?

没有吗?

网友:
有没有出售  买四个来组四轴

网友M:
看来你是飞的,还没看见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来你是飞的,还没看见过程呢!

不明白在说什么?也许深圳模型展上可以见到吧!

楼主:
今天看到新闻报道说国内做四轴的公司达到了3,4百家!想想这个领域有多么的热门,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将来一定是可以预期的。
看到网络上连大二的学生都可以用51单片机做出飞得相当不错的四轴,而且还是开源的,喔,没什么挑战的兴趣了!

结贴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新闻报道说国内做四轴的公司达到了3,4百家!想想这个领域有多么的热门,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将来 ...

虽然我也一直想玩玩四轴,但很早以前考虑到以下几点后就没去玩了:
1)开源的已经一大堆了,门槛太低了,自己做好了也没啥大的成就感了,也更没有获利机会(这条很现实)
2)了解其控制原理,并且明白当前四轴的控制体系架构,做出来只是时间和精力的事(大部分东西,做好了都只是时间精力金钱的问题)
3)时间精力还是应该花在,有前景的,目前还没人弄好的,并且自信自己能弄好的事物上(钱途还是很重要的)

PS:方向很重要啊

其实一直觉的和你还挺臭味相同的,不过貌似等级不够没法私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N:
虽然我也一直想玩玩四轴,但很早以前考虑到以下几点后就没去玩了:
1)开源的已经一大堆了,门槛太低了, ...

臭味相投就是朋友啊!
个人一直觉得玩心思拉帮派中国人厉害(尤其是SBHK人,做事不行,搞政治很讨厌,可喜的是这个杂交族越来越不行了),搞科技玩创客还得是老外,毕竟这么多年看来,无论无刷电调,还是四轴飞行器,都是老外搞出来了,开源后我们这边才有所进步,不然没法动,就算是高校牛人,也是先从查资料看文献开始。
现在回想起来,搞技术的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所以我也就。。。。

网友B:
即使没有商业前景,研究一下对提高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O:
楼主熊心壮志,坐等楼主有辉煌成果的那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没有商业前景,研究一下对提高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不想提高了,个人觉得人还是要灵活一点好,不要死守技术这根树了。
提高来提高去,还是搞技术,搞别人搞过的东西,还是要换个活法,轻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熊心壮志,坐等楼主有辉煌成果的那天。

我正在努力!

网友:
一样在研究四轴,核心是捷联惯导和gps组合导航,自动控制理论。加上视觉导航就更高大上了 哈哈  一起加油

网友P(2015-08-16):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新闻报道说国内做四轴的公司达到了3,4百家!想想这个领域有多么的热门,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将来 ...

曾记得楼主的规划,故再次来关注下楼主的进展。
开帖刚刚一个半月,楼主就宣布结帖了。理由嘛,倒也很充分的。
其实楼主玩四轴本来就是业余的,没有时间也就罢了。

68楼也为自己不去玩四轴列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不过,却把问题看得简单而又简单,强调做出来只是时间和精力的事(大部分东西,做好了都只是时间精力金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曾记得楼主的规划,故再次来关注下楼主的进展。
开帖刚刚一个半月,楼主就宣布结帖了。理由嘛,倒也很充 ...

我从来不认为好一点的技术只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真正的关键我认为应当是解题的灵感,这个需要时间和实践,以及专注。
搞四轴确实烂尾了,你批评的对,我虚心接受,希望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我的海绵系列DEMO板,我现在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扎扎实实搭建好房子。

现在四轴烂大街的满天飞,到处是开源,我觉得倒是地上跑的会更有发展,比如基于反作用力轮的自平衡控制,类似波士顿机器狗之类的会大有前途。

网友Q:
引用 楼主:
楼主可能误会C8051了,在我看来,C8051是最好用的东西,远超AVR,PIC,可以把交叉开关视作灵活度的极大提 ...

请问楼主FOC电调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楼主FOC电调搞定了吗“?

都飞了,效果很好,准备做点卖淘宝。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飞了,效果很好,准备做点卖淘宝。

楼主牛逼啊,赞

网友:
楼主目前研究到哪一个阶段了

网友:
楼主进展到什么地步了,我也正在学,太多理论要理解,新手不知怎样入门

网友R:
LZ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别人做出来了不代表自己做出来了,电调与飞行器是紧密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别人做出来了不代表自己做出来了,电调与飞行器是紧密相连的 ...

谢谢你的鼓励!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发商用级高速无感FOC无刷电调(自己定的目标),以前把帖子中要达到的目标:开发高稳定度高精度的3D姿态测量模块,并在电脑上实时显示搞定后就没有进一步研究了,现在的四轴做的非常的烂大街,所以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ME TOO的东西没啥兴趣,可能想做个类似霍尼韦尔的那种单轴飞行器。

网友S:
引用 楼主:
花了一整天,刚刚才下到,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你说AVR还要搞什么熔丝位,怕锁定,芯片也不好买,为什么不 ...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ATXMEGA系列, 32MIPS的16位内核, 外设相当强劲,2Msps 的12BIT快速AD和DA,另外还有EVENT,DMA之类的ARM才有的东东。特别是带死区控制的高速PWM模块最高可达256M的计数频率,非常方便做电机驱动。
事实上通过更改PLL设置,内核可以轻松超频一倍达到64MIPS,PWM模块的counter可达512MHz,比如ATXMEGA64A3,大约10快出头的价格虽然不低,但是也还算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ATXMEGA系列, 32MIPS的16位内核, 外设相当强劲,2Msps 的12BIT快速AD和DA,另外还有EVEN ...

哈哈。。。我从来不用ATMEL的8位AVR单片机,只用C8051F的东西。
要么DSPIC,要么XMC1300,XMC4108,根据这么多年的使用,我只用买得到,用的爽的靠的住东西。

网友S: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从来不用ATMEL的8位AVR单片机,只用C8051F的东西。
要么DSPIC,要么XMC1300,XMC4108,根据这 ...

每个人的习惯吧,我习惯看ATMEL的DATASHEET。了解对比一下也无妨,也许你会喜欢上她的,不过ATXMEGA的价格还是太高了,否则在8位机中还是能有作为的。
以前也用过8051F,其优点是51指令集,机器周期就是时钟周期,速度快,模拟外设强大,PWM通道数多。
但是我觉得8051F的PCA模块不带死区控制,也没有互补输出,另外感觉8051F抗干扰能力稍差些,所以后来没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每个人的习惯吧,我习惯看ATMEL的DATASHEET。了解对比一下也无妨,也许你会喜欢上她的,不过ATXMEGA的价 ...

对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谢谢兄弟的推荐啊!
XMEGA的价位我为什么不用32位的ARM,再说AVR一贯地不尊重小客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连老外在出的书里都写了,估计也是愤愤不平的。
C8051F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互补PWM,但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人家凤凰电调高压50V,电流上百安都是用的C8051。

网友R(2016-04-28):
还是希望LZ继续搞起,深入控制算法才发现,市面上的很多开源代码都有致命缺陷,但是对于玩具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商用就不行了,水很深,LZ不要浅尝辄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是希望LZ继续搞起,深入控制算法才发现,市面上的很多开源代码都有致命缺陷,但是对于玩具来说问题不是很 ...

无刷的水真的不是一般的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