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升级了CPU以后有神秘加成?

楼主(2015-01-31):
原来的CPU是T6570,好垃圾的,开网页flash一多就卡的不行。
所以换了T9550.
不仅速度变快了,感觉音质也似乎好了很多。

音乐不是应该走声卡的吗?跟CPU有啥关系?

谁能给解释一下?

请从技术和玄学两方面说一说。

网友A:
啥笔记本能换CPU?

网友:
主要是心情好了。音质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笔记本能换CPU?

啥笔记本不能换CPU?

网友:
声卡也有软的部分,不知道现在的声卡还有硬波表不了?呼叫妇科圣手解答!

网友:
音乐播放器总要CPU来执行吧?。。。。。

网友:
尼玛,我看是玄学的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笔记本不能换CPU?

很多超薄的家用级本本CPU独显内存都是板载集成不能更换。

网友:
从玄学的角度看是因为声卡觉得换老板了,工作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

网友:
LZ看A片有没有觉得声音更好听了,同时码也没有了?

网友:
T9550 不錯, 我的筆記本也是換了這粒, 比之前快了很多. 要不是T9900太貴, 還想再升級.

网友:
最关键是换了CPU后码也没有了....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前端总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笔记本不能换CPU?

现在后缀带u都不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前端总线

前端总线是哪根线?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后缀带u都不能换了

举个例子呗,我搜了半天没看到你说的后缀带U的。

网友D:
内存频率快鸟。一个800,一个1066,Core架构很吃带宽的。

网友E:
我电脑cpu 内存 全都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频率快鸟。一个800,一个1066,Core架构很吃带宽的。

虾米意思?

网友F:
我的HP8510P是T8100的CPU,淘宝上才30块钱。

网友:
架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HP8510P是T8100的CPU,淘宝上才30块钱。

不错啦。我的T6570只值10块钱。只配做个钥匙链了。

网友G:
我刚把T9550的笔记本换掉,还是换机器吧,快多了。T6XXX系列相当于现在的i5,T9相当于i7,主频就是生产力,主频越高性能越好。主频不升,性能提升的情况,在core2和现在的笔记本CPU发展过程中,就是酷睿 i系列的2代性能有了一次大的提升,3D晶体管,剩下的都是降功耗,需要提升性能,就把频率提高100MHz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电脑cpu 内存 全都换不了。。。

另外搞一台就等于全都换了。。。

网友:
我的 笔记本还是 T2250  看电视  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我的thinkpad sl410前年由T6670换到T9550,
前几个月又由T9550换到P8800,
P8800比T9550发热量小多了,速度只慢一点点吧。
到夏天就能看出P8800的明显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刚把T9550的笔记本换掉,还是换机器吧,快多了。T6XXX系列相当于现在的i5,T9相当于i7,主频就是生产力, ...

Intel从Core2架构推出来之后,性能就始终原地踏步喽,骗的是你的银子。CPU换了一代又一代,接口换了一个又一个,单核性能?同主频反而退步了,超频给你锁死了,VRM放到CPU里面,不能加电压了——摆明着玩死你。你跟Intel玩?人家掌握你CPU生死大权。这不,锁死外频的U不好卖,又开始折腾新的接口,在高端放开外频。AMD研发投入有限,毕竟不如Intel有钱,而且AMD好象在穷国没有研发基地,Intel的核心东西很多都是以色列研发的,人力物力多便宜啊。
说实话,你感受的性能提升,一方面是内存带宽提升带来的,另一方面就是主频提升,还有一方面是双核四线程起码能缓解一部分CPU占满,大不了两个线程平分时间。对Windows而言,单核性能在现在的OS面前,没什么用了。OS全面多线程化,只有4个物理线程才能跑得欢,双核跑个系统都卡。还有硬盘,SSD+Core2肯定要比HDD+I7 I9体验好得多得多。

网友I:
笔记本CPU是BGA植球焊接的,楼主能还也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CPU是BGA植球焊接的,楼主能还也够厉害

不是BGA,是PGA。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笔记本不能换CPU?

现在很多BGA的U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呗,我搜了半天没看到你说的后缀带U的。

比如i5-3317u。就是bga封装的,直接焊在主板上的,现在还是很流行这种的能减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i5-3317u。就是bga封装的,直接焊在主板上的,现在还是很流行这种的能减小体积 ...

虽然BGA的CPU是很老的设计了,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东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高温工作不会脱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BGA的CPU是很老的设计了,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东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高温工作不会脱焊吗? ...

后缀带u的都是低功耗的,发热量应该没那么大吧

网友:
我的换了SSD加了内存,换了键盘,就差U换不了

网友J:
楼主,换U用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换U用了多少钱?

网友:
我的联想小黑SL510是T3500的CPU,很慢了,反正现在机器都沦为儿子的游戏机了,不忙折腾升级,要不然变成支持他玩游戏了

网友K:
求楼主换CPU过程图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楼主换CPU过程图解

没拍照。我的本子拆起来简单的很。
你自己搜“华硕X88拆解”就知道了。

网友:
哦哦 我的是联想 Y系列!!

网友:
感觉关系应该不大呀

网友:
建议LZ问下电力部门,是否以前是火电,现在用水电了。

网友:
昨晚夜观天象,发现楼主有帝王之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thinkpad sl410前年由T6670换到T9550,
前几个月又由T9550换到P8800,
P8800比T9550发热量小多了,速度 ...

我把笔记本显卡拆了,T9550发热可以忽略不计……
带上显卡玩游戏,机器还是相当热的,但是没有显卡只用集成的,玩个dota还是LOL都没啥问题,机器,一点也不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Intel从Core2架构推出来之后,性能就始终原地踏步喽,骗的是你的银子。CPU换了一代又一代,接口换了一个 ...

我原来的T9550的机器有256G的SSD……但是依然迟缓,毕竟DDR2的8G内存和SATA2的SSD接口性能都比较差,换新机器带来的提升是立竿见影的,新机器DDR3L的16G内存和SATA3在500M左右的读取和写入速度都有不小的改善。
原来的机器硬件从按电源按钮到自检完成就要接近10s,而新机器只要不到6秒,配合SSD系统载入都在6-16秒之间,win7和win8的时间差距也不小
虽然新机器CPU性能和老机器提升不了多少,但是实际感受,确实是机器变快了不少。

网友:
楼上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那是因为CPU忙不过来,造成声卡不能及时收到数据吧,那样当然会有破音了。

我前不久也花一百多把笔记本的CPU换了,不过还是经常把Flash禁掉来上网,一来少那些烦人的声音,二来也流畅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端总线是哪根线?我找找看。

别找着前列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BGA的CPU是很老的设计了,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东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高温工作不会脱焊吗? ...

BGA CPU的确是出现多年了,而且一直有新型号采用这种封装。据我所知,这种CPU虚焊的不多,低于南北桥。

网友:
音质的确。我笔记本就没有台式机的好,我的耳机还是无线USB的

网友:
回去看看我的老本能不能升级下

网友:
  CPU 缓存变大了吧,声卡音频流误码率减小?

网友:
笔记本声音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喇叭。
这个设计不好一切就免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的T9550的机器有256G的SSD……但是依然迟缓,毕竟DDR2的8G内存和SATA2的SSD接口性能都比较差,换新 ...

呵呵,确实有影响。我用2.4G主频的,从OS启动(BIOS自检慢)到进入桌面开始工作,需要18秒左右。换成3.3G的CPU,只需要14秒左右。上周搞了台双路2.53G,Turbo到2.93G双核,启动就只要不到10秒了,但是双路的缺点也是非常多,功耗比较大,自检太慢鸟,插12条4G内存(1366),按下电源按钮到启动完需要将近5分钟的样子。

网友L:
笔记本换cpu?是焊下来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确实有影响。我用2.4G主频的,从OS启动(BIOS自检慢)到进入桌面开始工作,需要18秒左右。换成3.3G ...

差不多,我这里也有不少古董的双路的机器,16条4G内存,raid5磁盘,没有配SAN,开机一般是3-4分钟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L:
笔记本换cpu?是焊下来的吗?

不是超轻薄和超级本,CPU都是有插槽的哦,这些CPU都不是低压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超轻薄和超级本,CPU都是有插槽的哦,这些CPU都不是低压的U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差不多,我这里也有不少古董的双路的机器,16条4G内存,raid5磁盘,没有配SAN,开机一般是3-4分钟左右… ...

你这跑的数据库?那么占内存?还是开了一堆虚拟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的thinkpad sl410前年由T6670换到T9550,
前几个月又由T9550换到P8800,
P8800比T9550发热量小多了,速度 ...

请教是直接买一个更换吗?还是到赛格之类的地方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是直接买一个更换吗?还是到赛格之类的地方换的?

自己从某宝上买2手cpu,
自己动手换(其实很容易换的)。
然后把旧的cpu寄回去让他们回收,
他们收到旧cpu后,会按收购价格给你支付宝打款的。
当然,所有交易条款得事先和商家沟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