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识别板材,骨灰级别!

楼主(2015-01-31):
用板子的边角用力去砸,然后去掉环氧树脂,然后数玻纤布,常规的话,1.6板厚是8张布

网友A: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

网友:
能否介绍各种板材的异同和优点?谢谢,也来骨灰级别的!

网友B:
如果到手都是PCB了,哪里还敢这样去识别。。。。。。。

网友:
撕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

我第一眼看上去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错 方便快捷 不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到手都是PCB了,哪里还敢这样去识别。。。。。。。

不管是打样还是生产肯定有多余的板子,

拆一个板子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C:
这样 检测 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 检测 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8张要求退货,下交换一家

网友:
把板子碾成粉子才叫骨灰级别

网友D:
版主,春节放假前最迟下单时间是?春节前我有一千元的电路板要做,请给个最迟下单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

+1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春节放假前最迟下单时间是?春节前我有一千元的电路板要做,请给个最迟下单日期 ...

2015年春节放假时间:2015年2月12号全体员工放假----------  2015年正月初八全体员工上班!

嘉立创2015年春节放假安排表 详情见:WWW.SZ-JCL.COM/R 首页 右下角的公司新闻 第一条新闻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
+1

网友:
还从没试过,来试试

网友:
还没这样试过板子。。。

网友:
好方法,有空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
有个疑问,不是8张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E:
什么时候把4层板的层叠结构发来看看把,搞不定阻抗,4层就么意思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方法砸成这样?

网友:
有空也砸几块看看

网友:
看来赶不上了,春节好好休息一下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玻纤板是这样的结构,原来是玻纤布加上环氧树脂。能否说说其他板材结构吗?

网友:
其实用火烧,也可以看看。呵呵。

网友:
少于8张是不是偷工减料

网友:
可以识别出来层数呀

网友:
还从没试过,有时间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

哈哈,吓尿了

网友:
抄板子时这么干过,要一层一层剥开,不过是四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把4层板的层叠结构发来看看把,搞不定阻抗,4层就么意思了·

复21楼
层叠结构(多层板不接受指定的层压结构):

四层板层压结构的统一性制作如下:所要的成品板厚-0.4=内层的板厚

1.6 层压结构则是0.2(层压的pp片厚度)+ 1.2 (双面板)+0.2(层压的pp片厚度)=1.6的四层板

FHK=0.8mm(板厚)四层板内层是0.4mm的芯板(双面覆铜板)另外两边各是0.2左右

六层板1.6mm 的层压结构如下:
第1-2层0.11(pp)
第2-3层0.6 (内层)
第3-4层0.11(pp)
第4-5层0.6(内层)
第5-6层0.11(pp)
总厚度为1.53左右,加上铜皮的厚度1.6左右

另复:9楼,20楼 (请参考下面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复21楼
层叠结构(多层板不接受指定的层压结构):

谢谢了!

网友: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

被你逗的不行了,想起一首歌曲,掀起了你的头盖骨,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复21楼
层叠结构(多层板不接受指定的层压结构):

我终于明白为何我打磨PCB的时候,发现4层板的中间层特别厚,两边绝缘层特别薄了!
想到一个问题,不同厚度绝缘层对铜箔板间耐压的影响可直接按照14kV/mm的耐压值,线性递减吗?

网友:
你这个识别方法应该是PCB板厂需要掌握的。能否介绍一下pcb和电路的关系?比如2.4G的高频发射和接收电路用什么板材?高速数字电路用什么板材?

网友(2015-03-03):
这招真高。怎么才能砸成这样子?33楼的图片也让我涨了不少知识。

网友:
我拿了两块废PCB试了试,砸不成楼主这样的。拨不开,一拨就碎,环氧树脂要怎么处理才能去掉?

网友:
看错了:教大家识别棺材,骨灰级别+1

网友:
最近焊接PCB样品时发现板子会轻微变弯,是不是天气冷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