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SDRAM是组成32位带宽好还是独立好?还是选择DDR2好?

楼主(2015-01-31):
最近打算做一个FPGA的板子,需要用到SDRAM和SRAM ,本来还打算用DDR2的,但是以前没有画过DDR2,感觉心里没有谱。
毕竟SDRAM个SRAM只要把先连好基本都能跑到100MHz以上,DDR2貌似就严格很多了,需要很多专用的引脚。
还有就是现在是用Altera的 Cyclone IV  控制的SDRAM和SRAM,据网友说,Cyclone 的DDR2 IP核速度貌似也上不去??
要是真上不去,还不如直接用SDRAM好?毕竟布线简单点。
现在的问题是,有点纠结,是用SDRAM还是DDR2 ??
还有就是,要是使用SDRAM,打算用两片,那是把16位的数据线并联成32位的数据线好,
是直接两片独立,
数据线换个控制线都独立好??
并联数据如下图

还有就是SRAM,现在打算用一片,IS61LV25616,能不能按照下图连接:

也就是说两片SRAM并联,只有片选信号是独立的,这样以后升级就简单点了,毕竟一片,IS61LV51216要不两片,IS61LV25616贵很多。

有没有实际做过的坛友,还望赐教赐教!

网友:
你FPGA接口有专门的DDR接口吗?还是I/O自己控制?自己控制频率能上去吗?

网友:
要吞吐率的话,2片合并弄成32位带宽比较好。要节省IO引脚,2片并联。
在不考虑功耗和价格的情况下,DDR2和SDRAM之间除了速度,还有电压的差别,注意你的FPGA不同的BANK都支持什么样的电压,是否能够满足DDR2的1.8V要求?
SRAM容量小,速度快,功耗低,连接简单,你只给出了SRAM那边的连接,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
DDR2吧。最低266Mbps,什么FPGA都能跑得到,除非老掉牙的。布线等长100mil就足够了,别的不用太关心。

网友:
DDR2 布线过关的话,数据速率到800MBPS都可以实现!我用的是SPARTAN6 ,就轻易实现了 > 500Mbps的实际数据存储速率,已经刨除了控制开销。

网友:
一个32bit的比两个16bit的容易控制,节省OLE。PCB做好T balance 就好。
DDR2 如果megacore支持ODT的话其实布通很容易。
SD只是容量有限制,如果你要大的就只能上DDR2的了。
P.S. X的比A的XXX SDRAM控制器做的好些。

网友:
SD 够用的话就不必 DDR
要求吞吐率的话就32bit,否则就6bit
FPGA资源够用的话,一片的方案当然比两片的要好些
归根结底,需求和成本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