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60DN512VLQ10的内置RTC好用么?功耗和起振。

楼主(2015-01-31):
MK60DN512VLQ10的内置RTC好用么?功耗和起振怎么样?如果好用的话,就可以省一个外部RTC了。

网友A:
处理器内部的RTC通常只有计数功能,说白了他就是一个一秒计一次数的32位累加器,要想计年月日时分秒,需要自己写代码实现。而外部RTC直接给你的就是实际的时间信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内部的RTC通常只有计数功能,说白了他就是一个一秒计一次数的32位累加器,要想计年月日时分秒,需要 ...

是啊;
主要是看看能否满足要求。原来STM32不容易起振。还有的内置RTC耗电比较大。

网友:
内部的RTC不要当成真的RTC吧,精度要求不高还行

网友:
K60的内部RTC还是容易起振的,但是功耗目前手册上面没有给出,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下,添加与不添加RTC功耗增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