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共地传输分析

楼主(2015-01-31):
shows the electrical schematic diagram of a differential transmission circuit in which noise sources VN and VG add to each signal line and are common to both signals. The differential receiver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ines and rejects the common voltage of the signals. If used with closely coupled lines, the complementary signals cancel each other’s electromagnetic fields resulting in high immunity and low noise emissions. This immunity to external noise influence and the low radiated emissions mak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a good choice when relatively high signaling rates and long distance are required in electrically noisy, or noise-sensitive applications. Differential signaling comes with the additional cost of the line driver, receiver, and interconnection over the cost of single-ended transmission.

网友A:
事实上碰到过两个系统都是开关电源,光用差分不能正常,测试发现两处共模电压十几伏特,超了芯片规范在正负七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碰到过两个系统都是开关电源,光用差分不能正常,测试发现两处共模电压十几伏特,超了芯片规范在正负 ...

请教:

当两片rs485 共用一个电源的情况下 是否起反作用?

网友B:
吐槽RS485:这个方式算是小众行业的通信方式,留给工程师发挥的空间太大了,相比较消费品里面的网线来说完成度太低,可靠性也差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槽RS485:这个方式算是小众行业的通信方式,留给工程师发挥的空间太大了,相比较消费品里面的网线来说完 ...

工业现场总线,成本低啊;

网友:
应该是信号地 不是电源地

网友C:
两个芯片都应该用隔离的电源,然后共地,这样就没事了,注意共模干扰问题

网友D:
搞485竟然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芯片都应该用隔离的电源,然后共地,这样就没事了,注意共模干扰问题 ...

你说的对

楼主:
不用隔离的我用过,速度低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隔离的我用过,速度低的时候没问题

设备地要稳定,电位差不能过大,工程现场,两个远端地之间差个100-200V(一般是AC)都有可能,这时候共地都没大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485竟然用隔离,。。

请教你,用啥高见啊,我就是隔离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你,用啥高见啊,我就是隔离做的。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我想说RS485都要隔离。我们做电源产品,鬼知道对方的PC还是什么东西和MCU有没有电位差,直接多绕一个5V绕组出来,光耦隔离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我想说RS485都要隔离。我们做电源产品,鬼知道对方的PC还是什么东西和MCU有没有电位 ...

就是,就是,不隔离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
被不稳定的2303和非隔离的搞得泪流满面的路过,主要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吐槽RS485:这个方式算是小众行业的通信方式,留给工程师发挥的空间太大了,相比较消费品里面的网线来说完 ...

电表的国标就是485.这个不算是小众吧。

网友:
信号隔离,电源隔离
这样才稳定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应用场合,都这把都不是隔离直连不同的开关电源也没有问题

网友(2015-09-02):
这个挺有创意,有风险存在!!

网友F(2016-10-17):
引用 网友D:
搞485竟然用隔离,。。

你好,RS485需要隔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RS485需要隔离吗?

隔离后不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隔离后不容易烧。

隔离能起到防止烧的作用吗? A,B线还是都连着。 隔离RS485后面跟CPU隔离。 我查资料:隔离主要起信号稳定用的,不是防止烧的。 防止烧还得靠TVS,防雷管,PPTC的保护。

网友:
搞485隔离是必须的,但居然有人说要共地。。。已经无力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