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修理数控机床电路板的图纸

楼主(2015-01-31):
那些修理数控机床电路板的,都从哪搞到的图纸?这东西怎么流出的?。

网友:
什么样的图纸?有的是厂家有维修资料。

网友:
不一定有图纸吧,可能是根据故障分析。
有同事的同学在修基站设备的公司,他们就是瞎修瞎换,搞完了上综测。因为那个公司招了一些应届毕业生,还有女生,万用表不会用,电阻电容分不清。

楼主:
很多小维修公司也有资料

网友:
绝大部份是没有电路板图的。只有外部连接图和框图。若问哪来的,一个是从厂家流出来的,另一个是各类工程师慢慢逆向出来流到市面上。